Win9x_ME, Win2000_XP的驱动怎么在WinCE上面使用?

楼主(2008-11-18):
Win9x_ME, Win2000_XP的驱动怎么在WinCE上面使用?
目前有个触摸显示器,我想用到我的板子上,s3c2440a+WinCE。但是此触摸显示器
的驱动支持WINNT,ME,9X,2000,Xp,就是不支持WINCE。
请问高手能否对现有的驱动进行改动后让它能够支持WINCE?如何改动?
还有我通过depends查看驱动内的dll文件,他们的cpu类型都是x86,而我系统生成
的dll文件的cpu类型是thumb,这样的话进行sysgen的时候会报错,怎么更改dll的
cpu类型?
谢谢!
cpu
depends
如何
显示器
WindowCE

网友A:
改?不可能的
自己开发驱动

网友B:
这应该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平台吧
重新开发吧,可以参考一下以前的代码

网友C:
自己重新开发,只能这样

网友D:
难道只有自己开发了?

网友E:
重新开发,很多驱动连框架结构都不同,更不用说通用了

网友F: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平台吧 完全不一样的CPU ai

网友G:
楼上的,我对不起你,第一眼看到你的ID看成了“zhujianqiang”,对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