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GRPS,有些问题想问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8-10-15):
第一次接触GRPS,有些问题想问问各位高手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目的是:使用单片机控制一个GPRS模块,让它对一台能够上网的PC发送数据。目的很简单,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各位高手:
1、这样的目的能否实现?
2、要实现此目的,是否需要PC机安装一个GPRS MODEM?如果不需要,是不是只要能上网就可以了?
3、PC机是否需要一个固定的IP?
4、工作机制是不是就是让GPRS模块对某个指定的IP和端口发送数据即可?
5、PC机是否有现成的可用来调试的软件?
不知道问得是否清楚,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模块
GPRS

网友A:
1、很容易实现,这种早就大面积的应用过了
2、只要PC能上网就可以了
3、PC不需要固定IP(当然有是更好了),利用DNS也一样
4、采用TCP/IP或者UDP的方式通信
5、这个要看你采用的GPRS设备了
可以加我QQ聊:21956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