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扬科技--PXA310开发板硬件介绍

楼主:
Marvell PXA310开发板简要介绍

性能介绍 Brief Introduction

采用Marvell高速嵌入式处理器:PXA310
核心板和扩展板分离的结构,方便进行二次开发
核心板采用200Pin SO-Dimm金手指,提供稳定可靠的连接
4.3寸超大TFT-LCD液晶屏,适合各种不同的应用开发
触摸屏控制
高速以太网接口,调试下载更稳定,快捷,可靠
300万像素高清晰摄像头,适应任何高端应用
USB2.0全功能接口:Host/Slave/OTG
各种主流存储卡接口:SD/MMC/Mini-SD/Tflash/Sim
环保的无铅工艺
提供各种OS BSP,方便开发:Window CE 6.0/Windows Mobile
提供核心板连线图和扩展板原理图
提供各种软硬件开发文档和OS驱动源代码
提供有限技术支持
提供有偿二次开发服务

技术参数 Features

CPU:Marvell PXA310
主频:624MHz
Audio Codec:Wolfson WM9713
板载LCD:4.3” TFT 高分辨率(480X272)液晶显示器,带触摸屏
LCD 接口支持最高分辨率:640X480
标准20-Pin JTAG 接口
2 个RS232 串口,一个是直连线接口,一个是交叉线接口,使用方便;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VGA 接口,方便连接电脑显示器
外部存储器总线接口,可扩展CF 卡/ATA 硬盘功能
板载300 万像素高品质OV 摄像头,扩展接口最高支持500 万像素摄像头
USB2.0 high speed ULPI 接口
USB2.0 High speed OTG 接口
USB2.0 full speed HOST 接口
4 个存储卡接口:SD/MINI SD/T-FLASH CARD/SIM CARD

板载4x4 键盘,并预留7x7 矩阵键盘接口以备扩展
备用GPIO 扩展接口
麦克风,立体声耳机,喇叭
12V AC Adaptor 电源输入

TEL:    010-80775953
MOBILE: 13691428095
MSN:liqiang770925@hotmail.com
QQ   764169199
www.itarm.com

网友:
需要详细了解PXA310开发板的请 发邮件itarm@163.com 或电话联系:13691428095

网友:
一.简介
MVB310开发板以Marvell最先进的嵌入式处理器PXA310为核心,采用便于二次开发的核心板加外设板结构,从功能上实现了几乎所有的外设接口,方便用户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验证和二次开发。开发板外观如下图:

MVB310提供Wince6.0和Mobile6.0 BSP完整的源代码,编译软件和开发指导,方便用户立刻上手。
MVB310精选顶级大厂的高性能元器件,接插件和PCB,并在知命大厂进行高度精密的SMT贴装,不但确保了技术上先进性,也保证了整个开发板高度的可靠性。

开发板接口说明如下图:

硬件技术指标  Hardware Feature
?         CPU:Marvell PXA310,运行频率624MHz
?        内存:128MB Mobile DDR+256MB NandFlash
?        LCD:WinCE:4.3” TFT(480X272);WinMobile:3.5” TFT(320X240),均带电阻式触摸屏
?        Audio Codec:Wolfson WM9713,AC’97接口
?        音频:一路MIC输入,一路立体声耳机输出,一路2W功放输出接喇叭
?        2个RS232串口,一个是直连线接口,一个是交叉线接口,使用方便
?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网络接口芯片:DM9000
?        一路USB2.0 High speed OTG接口,一路USB2.0 full speed HOST接口
?        一路VGA输出,方便连接电脑显示器
?        一路红外IrDA接口
?        标准20-Pin JTAG接口
?        板载300万像素高品质OV摄像头(仅仅Windows Mobile版本提供),扩展接口最高支持500万像素摄像头
?        4个存储卡接口:SD/MINI SD/T-FLASH CARD/SIM CARD
?        板载4x4键盘,并预留7x7矩阵键盘接口以备扩展
?        备用GPIO扩展接口
?        具备独立RTC电路,带锂备份电池
?        12V AC Adaptor 电源输入;;
?        预留外部存储器总线接口,可扩展CF卡/ATA硬盘功能
?        核心板和扩展板分离的结构,方便进行二次开发
?        核心板采用8层激光盲埋孔高密度PCB工艺,性能稳定
?        核心板采用200Pin SO-Dimm金手指,提供稳定可靠的连接
?        环保的无铅工艺
?        提供有限技术支持
?        提供有偿二次开发服务

软件资源  Software Resources
Windows CE 6.0 BSP 源代码:
?        LCD,触摸屏
?        DDR,NandFlash
?        PMU
?        10M/100M自适应网口(Eboot和OS)
?        RS232串口
?        USB-OTG
?        SD,MiniSD,TFlash
?        键盘
?        音频Codec
Windows Mobile 6.0 BSP 源代码:
?        LCD,触摸屏
?        DDR,NandFlash
?        PMU
?        10M/100M自适应网口(只有EBoot代码)
?        RS232串口
?        USB-OTG
?        SD,MiniSD,TFlash
?        键盘
?        音频Codec
?        Camera

说明:对于独立的USB Host,IrDA的驱动,我们稍后提供。

网友:
三.核心板使用说明
3.1 结构
核心板采用笔记本内存专用200Pin SO-DIMM接口,不但使用方便,还从结构上保证了众多信号的传输完整性,因此采用这样的结构,可以以统一的核心板,进行低成本,低难度,高效益的二次开发。
核心板外形如下图所示:

3.2 接口定义
核心板接口定义如下图(详见原理图第01页):

PXA310 CPU的大部分外设接口信号通过200Pin SO-DIMM接口引至外设板(Memory接口除外),信号命名方式采用和CPU本身相同的信号命名方式,因此,当编程或者进行二次开发的时候,只需要把CPU的信号和接口信号一一对应就可以了。
核心板内置了电源管理模块(PMU),它提供了核心板和外设板大部分的工作电源,整个系统通过外部12V AC Adapter供电,12V电源在外设板上通过U2芯片降压至5V,5V电源再通过接口的V_SYS管脚给核心板的PMU供电。
接口上电源部分信号说明:
V_SYS:核心板PMU电源输入端,电压范围:2.7V-5.5V,本系统为5V输入。
VCC_3V0:核心板PMU 3V DC/DC输出,用于提供外设板各个模块IO电压和小功率工作电压。
VCC_1V8:核心板PMU 1.8V DC/DC输出,用于提供外设板各模块1.8V工作电压。
VRTC_2V8:核心板PMU2.8V LDO输出,用于RTC部分电路,因为输出功率小,不能用于给大功率外设供电。
3.3 插装方式
取下核心板:将SO-DIMM插座的金属弹片往两边掰,直至核心板弹起至30度方向,顺着核心板倾斜方向往外轻轻用力,即可将核心板拔出。

    插入核心板:将核心板以如图约30度方向插入插座,直到核心板完全插入。轻轻用力按压核心板翘起的一端,直至核心板水平并听到咔嚓声后即可。

四.通信接口使用说明

4.1 网络接口
MVB310包含一个10M/100M自适应网络接口,该网口的功能主要用于驱动和应用程序的调试,文件上传下载等。网络接口采用DM9000以太网控制芯片,性能非常稳定。

对于程序调试,可以使用的接口有串口,USB接口,网口和JTAG接口。USB接口和网络接口都可以用于程序下载和调试,但相对而言,网络接口更为稳定可靠。
4.2 USB接口
MVB310包含两个USB接口,一个USB Host A型接口和一个USB OTG Mini-AB型接口。
PXA310本身没有提供USB物理层接口,只实现了USB1.1 Host和USB2.0 OTG的链路层控制,因此要实现完整的USB接口功能,需要外接USB PHY物理层接口芯片。
对于USB1.1 Host,MVB310采用NXP公司的ISP1102 PHY芯片。
对于USB2.0 OTG, MVB310采用了SMSC公司的USB3318 OTG PHY芯片。
4.3 RS232串口
MVB310提供了两个交叉连接的RS232接口,RS232串口一般用于调试驱动和应用程序时输出打印信息。当和PC连接时,需要采用交叉串口线,而我们一般市场上买到的串口线交叉和不交叉的都有,为了调试的方便,我们提供了两个交叉的串口,这样就可以保证任何线都可以在MVB310上连接PC进行调试。

五.存储卡接口使用说明

5.1 SD/MiniSD接口
MVB310板上带有SD和MiniSD接口各一个。从物理层通信协议的角度来看,SD和MiniSD接口基本没有区别,甚至是互相兼容的。
尽管MiniSD卡的外形大小及接口形状与原来的SD卡不同,但接口等电气标准相同,以确保兼容性,它是在SD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Mini SD卡,主要是用于手机、PDA、掌上电脑的信息终端。将MiniSD插入专用适配器,可通过原来的SD卡插槽读写MiniSD卡。不过,MiniSD卡不具备像SD卡那样防写入的锁定功能。 MiniSD卡的接口比SD卡的9个还多2个,有11条信号线。多出的2条信号线是为未来扩展性能准备的。比如,可用于非接触型IC等近距离无线通信的天线连接等。剩下的9条信号线是与原来SD卡相同标准的信号线。

5.2 TFlash接口
TFlash也叫MicroSD,是SD产品成员的一员。TF卡经SD卡转换器转换后,可当SD卡使用 。
5.3 SIM卡接口
Sim卡插座支持3V Sim卡。
5.4 CF/IDE扩展接口
PXA310通过其NandFlash接口可以支持CF/IDE设备。所有需要的信号已经通过40Pin连接器J3引出。
Compact Flash技术是由CF协会(CFA)提出的一种与PC机ATA接口标准兼容的技术。CF卡由两个基本部分构成:内部控制器和闪存模块。CF卡的闪存模块基本上都使用NAND型闪存,用于存储数据。内部控制器用来实现CF卡与主机的接口以及控制数据的传输。CF卡内部控制器的设计完全模拟硬盘,使用标准的ATA/IDE接口。

网友:
功能挺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源码?

网友:
APDK6400 开发板的功能特性包括
  S3C6400X : 16/32 bit RISC microcontroller, ARM1176JZF-S
  无源晶体或者有源晶振
  Boot 设备
  AMD 8Mbit NOR-Flash
  SAMSUNG NAND-Flash
  SAMSUNG OneNAND (外扩)
  存储器端口Port1 : 128MB mDDR( 64MB x 2, K4X51163)
  JTAG 端口:20 芯接口(支持Ice 和SJF6400)
  RTC X-tal
  TFT LCD 和触摸屏接口
  ADC 接口包括一个测试电位器
  TV 输出和S 端子
  VGA 接口
  USB Host , USB OTG 2.0 interface
  高速MMC 接口
  高速SPI 接口
  UART 接口
  UART0:母头,可通过串口延长线与PC 连接,通常用于调试
  UART1:公头,标准9 针DTE 接口,可连接Modem 等DCE 设备
  UART2/3:板载接插件,无电平转换
  AC97 音频Codec: WM9713
  Camera:Samsung 30 万像素S5K53
  EINT 测试按键
  以太网: CS8900
  CF/ATA 接口
  Keypad 接口
  电源接口:5V 输入,带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开关

TEL:    010-80775953

MOBILE: 13691428095

MSN:liqiang770925@hotmail.com
QQ:764169199
www.itar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