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磁盘相关的一些知识与问题

楼主:
    我下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是与磁盘相关的。
       对于一个给定的硬盘而言,其中包含多个柱面(cylinder),同时每个柱面又由多个磁道(track)组成,磁道又由多个扇区(sector)组成。我的问题是,任意两个磁道所包含的扇区的个数是否是相等的?任意两个扇区所包含的字节数是否是相等的。请高人指点。
       为什么我会提出上面的这些问题呢?因为在很多书籍和资料上,当论述与磁盘驱动器相关的知识时,总是会给出磁盘驱动器的图形,在所给出的图形中,磁道的直径看起来是不同的,这就使我产生一种直觉上的认识,直径大的磁道与直径小的磁道相比,其存储能力要大得多。但这仅仅是直觉上的认识,不知道在事实上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
同一个磁盘上任意两个磁道的扇区数相等,任意两个扇区所包含的字节数也相等
因为磁道是一组同心圆,内道周长最短,外道周长最长,所以每磁道的扇区数及每扇区的字节数以及另外一个参数每磁道的位密度都是以内道为基准确定的。
目前一般格式化后的定义是每道63扇区,每扇区512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