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8-bits D/A(DAC0808.digital-to-analog).数字和模拟信号转换接口编程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eeworld的前辈能指教的话.我很感激.数字和模拟信号转换接口编程:

就是如何设计数字和模拟信号转换机器的.使用8-bits D/A(DAC0808.digital-to-analog).

信号发生器有三种波形.是正弦波.矩形波,三角波.使用switch来输入0001,0010,0100,来实现这三种波形的输出

(这三个数值分别对应三种波形  0001-正弦波,0010-矩形波,0100-三角波 )..使用z,8 0的微处理器的指令来设计.

使用的物品和工具:

27256 EPROM ,62256 SRAM ,8255 Parallel Interface,8251 Serial Comm Interface,DAC0808 digital-to-analog,

Operational Amplifier.z,8 0的微处理器

如何来设计这个题目.请指教.关于这个题目如果有需要可以问的,就写在这里.我在线等.

网友:
汗,用过D/A的模块,但是怎么实现的不知道。。。

网友:
电路不记得该怎么接了。
输出波形其实就是定时输出各个时间点的电压值(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矩形波是最简单的,就是半个周期内输出恒定的值,另半个周期输出0;三角波是第1次输出0,前半个周期每次递增一个固定的量,后半个周期每次递减;正弦波需要根据时间计算正弦值来输出。
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先把各种波形的各个电压值写在代码里面,执行的时候循环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