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串口不能用

楼主(2008-11-17):
WINCE下串口不能用
大家帮个忙,我在wince下串口1被用作调试用了,
现在我在系统里应用程序不能用,我如何修改bsp才能
是我的串口可以被应用程序调用呢,谢谢!
wince
如何
系统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把它关掉,把调试消息关掉

网友B:
建议 Google It.

网友C:
修改BSP中串口Debug功能代码,将其关闭即可。
具体你要分析BSP的。

网友D:
在内核中有debug.c的文件,将里面的调式函数内容注释掉就可以了。

网友E:
在论坛里面搜一下,这样的问题解答过很多次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很长时间了吧:)你在系统起来之后,把所有用到LOG的地方都停掉就OK了。

网友G:
首先你的BSP得有串口1的驱动,然后注释掉内核中debug.c文件相关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