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和中断~~~~

楼主(2008-04-30):
关于显示和中断~~~~
串口和键盘两个中断,键盘触发发送串口,显示屏接收数据,两者不干扰。但现在有键按下后,显示屏会被影响,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影响
键盘
显示屏

网友A:
要么电路问题,要么程序问题,显示屏被影响是什么反应? 乱码?

网友B:
显示屏的数据会抖动,有时能跳回来有时就死了

网友C:
显示刷新受中断干扰,中断时间太长.死机是程序没写好.另:串口可以用中断,键扫用中断干什么?有要求这么快的么?

网友D:
估计你键盘扫描中的消抖可能用了delay之类的延时,或者串口是用查询方式发送的,导致长时间while(...),显示屏无刷新,当然就歇了。
所有涉及到延时的地方,改用中断。串口也改用中断,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E:
串口,按键都可以不用中断做,如果想省点事,串口就用中断来处理,按键用扫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