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NW通过USB下载NK。BIN,有些可以成功下载下去,有些NK。BIN不管下载多少次都下不下去,进度条老是停在中间就没动静了,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用DNW通过USB下载NK。BIN,有些可以成功下载下去,有些NK。BIN不管下载多少次都下不下去,进度条老是停在中间就没动静了,怎么一回事啊?

这些NK没什么区别,也就大小差个0。1MB的样子,好奇怪。你说不能下就都不能下,为什么有的可以有的又不行,太INT了,太变态了,三星的DNW也真烂!

网友:
有时候会这样,据说是他的BUG,我以前不小心,就这样造成电脑重启,蓝屏幕。

网友:
在设置里面把地址设置成 0x30200000 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1  DNW有这样的BUG,有时候不对,重启就好了
2  NK.BIN太大好象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我有的NK就一直下不了,不管怎么操作,不管操作下载多少次,好怪的。对应的NK。NB0都可以跑起来,但NK。BIN就是下不下去。

网友A:
觉得有可能是USB线的问题,我换了一根直接连的USB线就OK了,以前用的是中间转接了一下的USB线。以前还老以为是三星提供的USB驱动程序/AP程序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有可能是USB线的问题,我换了一根直接连的USB线就OK了,以前用的是中间转接了一下的USB线。以前还老以为是三星提供的USB驱动程序/AP程序不稳定造成的。

-------------我的有时候会这样

网友:
看来还不是USB线的问题,我现在USB又出问题了。好痛苦,下载不了NK,调试不了东西。

现在是要不报下载的RECORD没通过校验,就是下完没一点反应。不知道问题在那里,今天的情况跟昨天的情况又不一样,不知道问题的根本原因啊。好烦,做不了事情,来eeworld灌水!

网友:
现在6410下又有这样的问题,好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