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求问关于WINCE 键盘锁定和解锁的问题

楼主(2008-11-17):
求问关于WINCE 键盘锁定和解锁的问题
wince提供解锁某个键的函数API么?
解锁方面的API有么?
解锁
wince

网友A:
没有
不过可以自己处理,用HOOk

网友B:
应该可以用低级键盘钩子,然后在里面做个过滤,这样就可以屏蔽某些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