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5.0 难道就是Windows CE 5.0 ?

楼主:
如题,PlatForm Builder 5.0难道就是Windows CE 5.0?
我在电驴上看PlatForm Builder 5.0有2.6G大,但是这个源已经不全了。
http://board.verycd.com/t252175.html
但是微软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486E8250-D311-4F67-9FB3-23E8B8944F3E&displaylang=en
上有Microsoft? Windows? CE 5.0 Evaluation Edition,才2.6M,这个又是什么。

PlatForm Builder 5.0到底有多大?

好像在网上除了上面这两个地址找不到别的下载地方了。

网友:
PlatForm Builder是定制wince的工具,Evaluation Edition是其评估板,ms网站上面那个是网络安装包,具体到底会下载多少东西就不知道了。不过PlatForm Builder 5.0的完整安装包确实是2.6G。

网友A:
PB是WINCE的剪裁软件,您说的那个2.6M的只是个类似于模拟器的东西,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是WINCE的剪裁软件,您说的那个2.6M的只是个类似于模拟器的东西,不是一个概念.

模拟器?模拟器也没有那么小。1L说得是对的,是一个网络安装包。

网友:
M$网上那个是网络安装程序,你双击安装时,会从M$网站上再下载N多的东西,容量也会很恐怖的。

PB5的确是2.6GB。

WINCE5是一个系统总称,支持运行在不同的平台比如X86(我们用的台式机就是X86体系),ARM,MIPS...等等。

而WINCE5是可定制的,允许用户修改部分的核心代码,和所有的驱动代码,可任意增减需要的功能,形成针对不同平台的,不同大小的系统镜像。

PB5就是做WINCE5定制工作的环境。

就像你用VC/VS200x作为环境,可以定制一个Windows的应用程序一样,PB5就是定制WINCE5这个程序的,只不过WINCE5是个操作系统程序,不是应用程序而已。

网友:
我在电驴里下了Windows CE5.0是2.56G,在安装的时候却要求我插入CD2是怎么回事?莫非文件不全?都2.56G了啊

网友:
我这里 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
你把它解压缩到本地硬盘安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