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手机的cellid和信号强度?

楼主:
现在我试图获得与手机通信的所有基站的cellid和信号强度。
目前使用的方式是RIL的RIL_GetCellTowerInfo,但是只能获得一个cellid。

经过几天的尝试,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有没有可能使用RIL获得所有基站的cellid和信号强度呢?
2. RIL中的RIL_Initialize方法
HRESULT RIL_Initialize(
  DWORD dwIndex,
  RILRESULTCALLBACK pfnResult,
  RILNOTIFYCALLBACK pfnNotify,
  DWORD dwNotificationClasses,
  DWORD dwParam,
  HRIL* lphRil
);
这里的dwIndex只能是1么?
3. 有哪位试图从内存中直接读取这个信息么?
4.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获得这些信息啊?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复杂啊

还要请高人们多多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楼主 ads2003 的帖子:
现在我试图获得与手机通信的所有基站的cellid和信号强度。
目前使用的方式是RIL的RIL_GetCellTowerInfo,但是只能获得一个cellid。

正常情况下有好几个Cell和手机在通信呢。另外的,这是在G网上的手机。

网友B:
dwIndex 不是表示 CELL个数,是指RIL driver索引。我觉得只有软切换的时候才会有多个CELL通信吧,但正常情况手机只会选择一个CELL,应该是根据一个公式计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wIndex 不是表示 CELL个数,是指RIL driver索引。我觉得只有软切换的时候才会有多个CELL通信吧,但正常情况手机只会选择一个CELL,应该是根据一个公式计算出的。

那我能否使用其他的索引来代表其他的Cell呢?

网友:
你,你。。。你知道什么叫索引吗。COM1 COM2 COM3,这个123就是索引号。再说你只有一个modem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存在RIL2。你还是去看看+CCED的文档吧。

网友:
所以才问是不是存在其他的索引值啊。

那你的意思是一个RIL代表着一个modem,并且每个手机只会有一个这样的modem?另外,我觉得RIL好像不是代表modem的。。。。。

引用 网友B:
再说你只有一个modem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存在RIL2。

网友:
太详细的我就不说了,RIL driver我做过很多次了,是不会有错的。
不过有一点要提的是,RIL_GetCellTowerInfo的实现体,就是+CCED(不同modem不一样)本来是能返回多个小区的cellid,但是当modem不支持该AT命令的时候,RIL就只是返回一个虚拟的cellid,这样你首先要验证是否是虚拟的cellid,就是拿到不同小区去检查是否每次cellid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RIL_GetCellTowerInfo的实现体,就是+CCED(不同modem不一样)

请问一下,是否尝试过直接发送AT命令到某个串口?成功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IL_GetCellTowerInfo的实现体,就是+CCED(不同modem不一样)

请问一下,是否尝试过直接发送AT命令到某个串口?成功过没有?

用modem开发板测试就行了,Windows Mobile上测试AT比较麻烦。

网友:
***************************************************************************

思想决定行动,交流产生力量。
程序员在深圳QQ群大集

专业分类:
程序员在深圳JAVA群4247660
程序员在深圳c++群15195967
程序员在深圳.NET群Ⅱ:12203296
程序员在深圳TCP/IP协议栈开发:16956462
程序员在深圳JS & AJAX群:12578377
程序员在深圳英语学习群:23864353
深序员在深圳VB:11055959
程序员在深圳c++Ⅱ17409451
程序员在深圳c++群15195967
程序员在深圳嵌入式开发群37489763
程序员在深圳移动开发群31501597
程序员在深圳创业群33653422

不限专业分类:
高级群:17538442
第三群:2650485
第二群:7120862
第五群:29537639
第四群:28702746
第六群:10590618
第七群:10543585
第八群:12006492
第九群:19063074
第十群:2883885
第十一群:25460595
第十二群:9663807

深圳程序员QQ群联盟成立两年多,拥有三十个以上的QQ群,人数达两千多人,有30%以上的成员的经验丰富

的老手,包括国内外顶级大公司的成员(如微软、IBM,SUN,华为)、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院成员,和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程序(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有很热爱技术的成员(包括自己写过嵌入

式操作系统),还有少数女程序员。

现推介如下QQ群,如有兴趣速速加入:深程高级群:17538442(此群不欢迎新手,已经在深圳工作的,月薪

6K以下的不欢迎)c++:15195967 .NET:12203296 mobile:31501597嵌入式:37489763 JAVA:4247660
——————————————————————————————————————————
希望大家不要认为群能给你送来什么,这只是一个平台,让同等水平的程序员有个交流的机会或许能得到

一点信息或许能带来一点启发。
有人说常聊QQ的人肯定技术不怎么样,但其实很多技术高朋友不需要做一些简单的重复劳动所以还是有

时间聊天的。

*****************************************************************************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移动GI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外工作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地下管线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线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 <=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QQ:546046182

网友:
以前作过,貌似不是所有得机器都支持,多普达部分手机支持,一部分根本获取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