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数控电位器

楼主(2008-06-12):
请各位推荐一款数控电位器
阻值10K,精度能达到1欧的,谢谢了
电位器
数控

网友A:
数控电位器的绝对精度都很差。
10K,精度1欧姆,那就是1/10000(万分之一),这个精度,别说数控电位器,就是实际的电阻,都无法达到的。太夸张了。

网友B:
现在好象都是抽头式的,这种精度都是很差,抽头数就那么多,
楼上的,就没有能够DA输出来控制电阻的吗?也就是用电压量来控制的。

网友C:
数字电位器的相对精度很高,但是也无法达到万分之一的精度。
用DA来控制电阻没有做过,要达到万分之一的精度,必须有相当高精度的DA,相当水平的模拟水平,以类电阻网络来实现。
纯电阻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哦,我知道了,谢谢楼上的,那你能推荐一款大约 500欧,64抽头左右的电位器吗?

网友E:
看了很多,最小都是1K的,有没有500欧的?谁用过推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