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iyan和my530请进,排名不分先后。呵呵

楼主:
To shuiyan my530
  给介绍个物美价廉的模块,最好能在淘宝上买得到的。
  别的还需要些什么设备,最好说详细一点,就是搭建一个这样的开发环境,越详细越好,别怕罗嗦,我真的是对这方面
  一片空白,最好也能在淘宝上买得到的,我一次买了。
  另:能否再说清楚我要实现的功能(原帖子地址)的的步骤,越详细越好,别怕罗嗦。谢谢两位

网友:
你要买的其实是GSM/GPRS模块。
你自己是否能焊接?是否知道RS232转换电路到PC串口如何实现?

PC软件很容易找,XP自带的超级终端就能用,如果你想自己写个串口控制程序也很简单。

网友:
to shuiyan
  "你自己是否能焊接?是否知道RS232转换电路到PC串口如何实现?"
           不能        不知道。

我只能去买那种拿来就能用的,你说的RS232对我来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给介绍一个我需要的这种模块吧,需求很简单,插入SIM(STK)卡,接上USB线,自己写个串口控制程序
  就可以控制STK菜单了。

网友:
找了一下,真没有能直接符合你要求的产品,或者没找的太细致。

我们向原厂要了模块,一般会有个转接板,有的用USB口(转串口),有的直接用串口,连到电脑,就可以用串口控制程序敲AT命令。

这样的东西只是原厂为了推广其模块而做的,并不是正式产品。

如果你有硬件条件,可以做板子,那这样的转接板很容易实现。

不过你无法做硬件,那这种方式就很难实现了。

或者你得买个开发板,支持GPRS模块,可以跟PC通讯的,这样也是一种折中的方式。

网友:
你再帮忙找一下,谢谢了,我是自己不知道要找什么,没办法只有请你帮下忙了。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一些支持GSM/GPRS模块,你帮我看看有能达到我的要求的吗?

网友:
呵呵,目前来看,比较稳定,比较好的模块就MC55了。。网上的资料也比较全。
或者你直接买成熟的设备也可以的

网友:
我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给个地址,最好淘宝的,物美价廉的那种。

网友:
呵呵,这种产品最好不要在淘宝买。
你搜索一下,很多公司都有在卖的。

网友:
To wxf0204
  给个地址,我不知道买这个还要注意些什么参数。这个能不能达到我的需求?
  需求:插入SIM(STK)卡,接上USB线,自己写个串口控制程序就可以控制移动SIM卡(STK增值服务菜单)菜单了。

网友:
呵呵,那你要买的不是模块了,而是GPRS MODEM了,这个你就可以去淘宝买了!

网友:
我在淘宝看了下,你说的GPRS MODEM怎么是上网用的,没有说可以插入SIM卡啊,更别说支持STK菜单啊

网友:
GPRS MODEM是可以放SIM卡的,这个放心,不然是无法通过GPRS上网的。

一般买了之后,会有相应的驱动安装,就形成一个标准的MODEM,可以拨号上网了。

也有相应的应用程序,可以发送短消息。

不过没试过自己写程序控制的。

网友:
那怎么控制STK菜单?是不是我的需求不能实现了?

网友:
GPRS MODEM我已经仔细看了下,有点类似一个无线拨号上网的MODEM。但是具体怎么控制插入的STK卡的菜单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看了一些厂家说的如下:
增强功能
----------------------------------------
基本特点:
?  采用 Siemens公 司 高 性 能 工 业 级 GPRS模块 MC35I
?  使 用 方 便 、 灵 活 、 可 靠
?  支 持 双 频 GSM/GPRS
?  符合 ETSI GSM Phase 2+标准
?  数 据 终 端 永 远 在 线
? GPRS CLASS 8
?  支持 A5/1&A5/5加 密 算 法
增强功能:
?  硬 件 定 时 断 电
?  支 持 虚 拟 数 据 专 用 网
?  短 消 息 数 据 备 用 通 道 (选项 )
?  STK卡 特 殊 功 能 配 置
?  支 持 音 频 接 口 , 方 便 维 护 操 作
?  采 用 先 进 电 源 技 术 , 供 电 电 源 适 应 范 围 宽 , 提 高 设 备 的 稳 定 性
?  选 配 防 潮 外 壳 , 适 合 室 外 应 用
?  极 好 的 低 温 和 高 温 工 作 性 能
----------------------------------------
“STK卡 特 殊 功 能 配 置”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有点雾了,到底能不能达到我的需求,有这方面经验的请解释一下。
最好能给个例子,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能达到读出SIM卡中的STK菜单并控制吗?

网友:
STK菜单没用过。你找找AT命令集有没有相关说明。只要AT命令集支持的功能,都能写应用实现。

网友:
我的需求不能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介绍一个我需要的这种模块吧,需求很简单,插入SIM(STK)卡,接上USB线,自己写个串口控制程序
  就可以控制STK菜单了。

一个pcsc读卡器就够了。你是想发实际的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