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启动"%CSIDL_PROGRAM_FILES%"

楼主(2008-05-28):
无法启动"%CSIDL_PROGRAM_FILES%"
出现无法启动"%CSIDL_PROGRAM_FILES%"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是个新手,我用的VS2005+Pocket PC 2003

网友A:
把你的程序手动拷贝到设备中,点击运行,能运行说明你的设置中的deploy目录和debug目录有问题。
不能运行,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sdk选择不对,或者程序依赖的dll没有在设备上找到。

网友B(2009-05-07):
一般是deployment ,debug中沒有設一致, 另外linker中的生成的可執行文件的名稱也請注意下
總之都要一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