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在wince上面可行,在无操作系统下不行的奇怪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用优龙2440的开发板,把摄像头拿掉,然后用camera口连接我另一块板上的芯片TW9910.
我在wince下用i2c驱动另一块板上的芯片时,i2c可以正确的读和写芯片上的值,但是到了无
操作系统下面是就不行了。我把wince那条i2c读写程序整条移成无操作系统下可运行的了,读
写优龙开发板上的eeprom没问题,但是就是读不了另一块板上的芯片,用优龙原来那两条无操作
系统下的也不行。奇怪的是我到wince上面读写是正常的,请大虾指点.

网友:
不明白。。。。

支持。。。。  一步一步检查,   分别搞。。。。  不要那么染染嘻嘻的 。。。。

网友:
如何一步一步来?请大虾指点。我读了两个波形,不同之处就是在read周期最后那个接收周期不同,wince上有返回,无操作系统下无返回

网友:
也就是无ACK,那其实还是设备没有正确接收到,所以无应答了。
两个波形还抓图了?进行一下对比,看看波形的斜率、毛刺有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