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rm9和eVC的问题

楼主:
新买一块arm9开发板, cpu是samsung S3C2410, 操作系统是wince5.0。
在pc上安装了eVC4.exe, evc4sp4.exe, STANDARD_SDK.msi以及ActiveSync4.2, usb的驱动程序已经装好并已经能够实现pc与目标板的连接。 但是eVC对一简单程序编译之后出现下面错误提示

将生成的exe文件拷进目标板, 双击运行出现“xxx.exe不是有效的wince程序”

小弟初次接触wince和arm9, 对eVC也不熟悉, 希望各位前辈解答上述问题。 谢谢!

网友:
平台不对,PC要再装上一些SDK

网友:
看不到图片。。
不过这句“xxx.exe不是有效的wince程序”倒确实是sdk不对
如果sdk不是随板子一起的。最好还是找厂家弄个吧

另外。编译的时候可以选择sdk的。是不是你没选arm的sdk?
换个sdk编译44

网友:
是不是选了emulator
选 armv4,应该可以

网友:
需要和你的wince5.0配套的SDK,像定制这个OS的厂家要,微软上也有个完整的SDK for wince5.0的

网友:
重新装了一个SDK。
我现在目标板和pc可以连接, 用ActiveSync也可以浏览目标板的文件。但是用evc下载文件的时候又会连不上。 我手动把exe文件拷到目标板上, 双击运行又会提示“找不到test1(或它的某一个组件)。 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郁闷!! 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程序是你自己写的,你编译程序的时候要选择你平台对应的SDK进行编译,既然可以用AS连接,你可以直接把程序下载到目标板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了一个SDK。
我现在目标板和pc可以连接, 用ActiveSync也可以浏览目标板的文件。但是用evc下载文件的时候又会连不上。 我手动把exe文件拷到目标板上, 双击运行又会提示“找不到test1(或它的某一个组件)。 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郁闷!! 怎么回事?

MFC???

网友:
裁剪操作系统的时候,可以导出一个对应的SDK,你把这个SDK装上,在EVC中用它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