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txt文件出现乱码?

楼主:
        myFile.Open(_T("\\myfile.txt"), CFile::modeWrite);
                myFile.SeekToBegin();
                wchar_t   buf[255];
                 while(myFile.Read(buf,   sizeof(buf)))
          {
          cread   +=   buf;
          ::MessageBox(NULL,buf,MB_OK,NULL);
          }
          ::MessageBox(NULL,cread,MB_OK,NULL);

为什么使用上述代码时读取txt文件出现问题???

网友:
注意字符编码,把GB2312转成UNICODE再显示。

网友:
使用mbstowcs()等函数

网友:
这个读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哪有每次都读固定长度的啊,如果出现半个汉字呢

还不如一次读取全部

byte *pbyReadbuf = new pbyReadBuf[myFile.getLenth()+1];
myFile.Read(pbyReadBuf,myFile.getLenth());
pbyReadBuf[myFile.getLenth()] = '\0';

CString strOut = pbyReadBuf;
::MessageBox(NULL,strOut,MB_OK,NULL);

delete[] pbyReadbuf ;
pbyReadbuf = NULL;

网友:
首先你的myfile.txt的读取应该有区别。
保存什么字符编码, ascII,unicode?
读取就用什么字符编码读取。

要是不清楚,可以先用byte读出来,然后判断处理。

网友:
TO fengwx :
怎样把GB2312转成UNICODE呢?能说明白点么?

to KevinCEC :
试过你的方法了,好像不行哦

网友:
我不是已经给出的转换的函数了吗!LZ没有看到。

网友:
  i = mbstowcs( pwc, pmbhello, MB_CUR_MAX );
出错:
readfile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_mb_cur_max
emulatorDbg/readfile.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网友:
服了你了。

MB_CUR_MAX 这里要写上pmbhello的长度。

看一眼帮助就能知道的。

网友:
同意三楼的看法;
还有如果txt文件是Ansi编码,不能直接用wchar_t来读;而是用char读再转换成Unicode;
txt文件的编码方式可以用记事本看;

网友:
我提一下我的看法,会不会文件打开的地方有问题啊?
myFile.Open(_T("\\myfile.txt"), CFile::modeWrite);
你打开时好像没有把选项“读”加上?

网友:
wchar_t   buf[255];

初始化没做吧。。
mem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