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 我现在有个CE程序能够运行但界面不能刷新是怎么 ...

楼主(2008-07-21):
大虾们 我现在有个CE程序能够运行但界面不能刷新是怎么回事啊?
我有个CE程序 开始运行没有问题界面能够实现跳转或刷新 但是运行10几个小时后
出现能够响应 ONLBUTTONDOWN 等消息函数 但是界面却刷新不了了
我郁闷拉 求教 谢谢
能够
程序

网友A:
每次必现?运行的时间长短固定吗?比如10个小时,12个小时?
程序除了界面跳转或刷新,还有别的事情吗?

网友B:
程序的问题,仔细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