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38控制16x16点阵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背景:138输出后与一个pnp管的基极相连,pnp作为一个开关,集电极与点阵相连,发射极接3.3V电源,用基极控制开关的打开和关闭。
问题:被选中138引脚无法降为低电平,但断开它与三极管的连接后就可以了,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或者谁能给我提供一个正确的pnp开关电路图啊?多谢了

网友:
接个下拉电路不行吗?

网友:
下拉不行吗?

网友:
基极电阻多大?

网友:
谢谢,下拉电阻可以使led亮起来,但会导致无法通过138输出控制点阵的列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把基极和138断开,led仍然会亮,基极电阻我也试过很多,最小10欧姆,最大几k的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A:
是不是把138直接接基极了?
那么一旦三极管工作,b,c 间电压差被钳到0.7左右,138怎么可能拉得下来?
在基极接限流电阻。阻值可以取  (Vcc - 0.7)/HC138管脚正常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138直接接基极了?
那么一旦三极管工作,b,c 间电压差被钳到0.7左右,138怎么可能拉得下来?
在基极接限流电阻。阻值可以取  (Vcc - 0.7)/HC138管脚正常电流

写错了,是be间的电压被钳位到0.7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138和三极管之间是要加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