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自动加载驱动!!!!!!!!!!!!!!!!!!!!!!

楼主(2008-07-11):
如何不自动加载驱动!!!!!!!!!!!!!!!!!!!!!!
是这样的,WINCE起来后,总是会加载BTD.DLL这个蓝牙驱动,请教一下能不能在我需要蓝牙通信的时候才加载这个驱动呀!
蓝牙驱动
通信
如何

网友A:
应该可以吧,在做内核的时候把加载驱动的部分去掉,然后需要的时候自己load就好了。
没有试过,只是建议。

网友B:
修改注册表

网友C:
可以在reg文件里面将其屏蔽掉。BTD?BlueToothDriver,不是wince自带的吧,那就在platform.reg里面,从driver\init下面去掉。
不过,自动加载驱动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不希望自动加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