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中的main.c中的InitLDI_LTV350和Write_LDI_LTV350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SMDK2450 FMD版的:

InitDisplay里的代码:

#elif (BSP_TYPE == BSP_SMDK2450)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int i;

    for(i=0 ; i < 1000 ; i++)
    {
    }
}
static void InitDisplay(void)
{
        UINT8 pagewidth_in_byte=0,offsize_in_byte=0;
        volatile S3C2450_IOPORT_REG *s2450IOP = (S3C2450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volatile S3C2450_LCD_REG    *s2450LCD = (S3C2450_LCD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LCD, FALSE);
        volatile S3C2450_INTR_REG        *s2450INTR = (S3C2450_INTR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NTR, FALSE);
        UINT8 clkval=0;
        UINT16 hsync_cnt,vclk_cnt;
        UINT16 lcd_horizon_value,lcd_line_value;
        UINT8 lcd_vbpd,lcd_vfpd,lcd_vspw,lcd_hbpd,lcd_hfpd,lcd_hspw;
        UINT8 lcd_frame_rate;
        int i;
        unsigned short *pFB;

        // Set up the LCD controller registers to display a power-on bitmap image.
        //
        s2450IOP->MISCCR |= (1<<28);  // select LCD controller for TFT lcd controller

        s2450IOP->GPCUDP     = 0xFFFFFFFF;
        s2450IOP->GPCCON    = 0xAAAAAAAA;

        s2450IOP->GPDUDP     = 0xFFFFFFFF;
        s2450IOP->GPDCON    = 0xAAAAAAAA;

        s2450IOP->GPLCON = s2450IOP->GPLCON & ~(0x3ff<<20) | (0x1<< 28) | (0x1<< 26) | (0x1<< 24) | (0x1<< 22) | (0x1<< 20);
        s2450IOP->GPLDAT |= (0x1f<<10);

        s2450IOP->GPBUDP &= ~0x3;
        s2450IOP->GPBCON = (s2450IOP->GPBCON & ~((3<<6)|(3<<2)|(3<<0))) | ((1<<6)|(1<<2)|(1<<0)); // Backlight Pwm control
        s2450IOP->GPBDAT  |=((1<<0) |(1<<3));

        s2450IOP->GPBDAT &= ~(1<<1);

#if (LCD_MODULE_TYPE == LCD_MODULE_LTE480WV)
//                        s2450IOP->GPFCON = (s2450IOP->GPFCON & ~(3<<4)) |(1<<4);
//                        s2450IOP->GPFDAT = (s2450IOP->GPFDAT & ~(1<<2)); // make low
                        lcd_horizon_value = LTE480_HOZVAL;
                        lcd_line_value = LTE480_LINEVAL;
                        lcd_vbpd = LTE480_VBPD;
                        lcd_vfpd = LTE480_VFPD;
                        lcd_vspw = LTE480_VSPW;
                        lcd_hbpd = LTE480_HBPD;
                        lcd_hfpd = LTE480_HFPD;
                        lcd_hspw = LTE480_HSPW;
                        lcd_frame_rate = LTE480_FRAME_RATE;
                        InitLDI_LTE480();

#elif (LCD_MODULE_TYPE == LCD_MODULE_LTV350)
                        lcd_horizon_value = LTV350_HOZVAL;
                        lcd_line_value = LTV350_LINEVAL;
                        lcd_vbpd = LTV350_VBPD;
                        lcd_vfpd = LTV350_VFPD;
                        lcd_vspw = LTV350_VSPW;
                        lcd_hbpd = LTV350_HBPD;
                        lcd_hfpd = LTV350_HFPD;
                        lcd_hspw = LTV350_HSPW;
                        lcd_frame_rate = LTV350_FRAME_RATE;
                        InitLDI_LTV350();
#endif

        pagewidth_in_byte = lcd_horizon_value/8*16;
        offsize_in_byte = 0;

        //LcdWindowOnOff(LCD_WIN_ALL,LCD_OFF);
        s2450LCD->WINCON0 &= ~0x01;
        s2450LCD->WINCON1 &= ~0x01;

        //LcdEnvidOnOff(LCD_OFF);
        s2450LCD->VIDCON0 &= (~3); // ENVID Off using Per Frame method

        //Basic_Display_Setting(window,WINCONx_16BPP_565,lcd_horizon_value,0);

        s2450LCD->VIDCON0 = VIDCON0_S_RGB_IF|VIDCON0_S_RGB_PAR|VIDCON0_S_VCLK_GATING_OFF|VIDCON0_S_CLKDIR_DIVIDED|VIDCON0_S_CLKSEL_HCLK;

        hsync_cnt = (lcd_vbpd+lcd_vfpd+lcd_vspw+lcd_line_value);
        vclk_cnt = (lcd_hbpd+lcd_hfpd+lcd_hspw+lcd_horizon_value);

        clkval = (UINT8)(((float)S3C2450_HCLK/(float)(hsync_cnt*vclk_cnt*lcd_frame_rate*2))+0.5)-1;
        s2450LCD->VIDCON0 |= (clkval <

        s2450LCD->VIDCON1 = VIDCON1_S_HSYNC_INVERTED|VIDCON1_S_VSYNC_INVERTED;

        s2450LCD->VIDTCON0=((lcd_vbpd-1)<
        s2450LCD->VIDTCON1=((lcd_hbpd-1)<
        s2450LCD->VIDTCON2 = ((lcd_line_value-1)<

        s2450LCD->WINCON0 = (0<
        s2450LCD->VIDOSD0A = (0<
        s2450LCD->VIDOSD0B = ((lcd_horizon_value-1)<

        s2450LCD->VIDW00ADD0B0 = (UINT32)IMAGE_FRAMEBUFFER_DMA_BASE;
                        // buffer end address
        s2450LCD->VIDW00ADD1B0 = (UINT32)IMAGE_FRAMEBUFFER_DMA_BASE + (LCD_WIDTH*LCD_HEIGHT*2);
                        // buffer size
        s2450LCD->VIDW00ADD2B0 = (offsize_in_byte<

        s2450LCD->WINCON0 |= (1<
        //*WxKEYCON0_Reg_Addr[win_num] = 0;
        //*WINxMAP_Reg_Addr[win_num] = 0;
        s2450LCD->WINCON0 |= 0x1;
        s2450LCD->VIDCON0 |= 0x3;

        s2450INTR->INTSUBMSK |= (0xf << IRQ_SUB_LCD1);        // MASK all LCD Sub Interrupt
        if(  LCD_MODULE_TYPE ==           LCD_MODULE_LTV350){
             memcpy((void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prayer16bpp, LCD_ARRAY_SIZE_TFT_16BIT);
                }
        else if(LCD_MODULE_TYPE == LCD_MODULE_LTE480WV){
                pFB = (unsigned short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for (i=0; i
                        *pFB++ = 0x001F;                // Blue
                }

}
#endif

网友:
InitLDI_LTV350函数:

#define LTV350 (TRUE)

void InitLDI_LTV350(void)
{
            volatile S3C2450_IOPORT_REG *s2450IOP = (S3C2450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volatile S3C2450_LCD_REG    *s2450LCD = (S3C2450_LCD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LCD, FALSE);
                volatile S3C2450_CLKPWR_REG *s2450PWR = (S3C2450_CLKPWR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CLOCK_POWER, FALSE);

        // enable EPLL CLOCK for LCD
        s2450PWR->SCLKCON |= (1<<10);

        // LCD module reset
        s2450IOP->GPBDAT |= (1<<(LCD_nRESET));
        s2450IOP->GPBDAT &= ~(1<<(LCD_nRESET)); // goes to LOW

        // delay about 5ms
        delayLoop(LCD_DELAY_1MS*10);
        s2450IOP->GPBDAT |= (1<<(LCD_nRESET));  // goes to HIGH

        //SET_CONFIG_PORT( spi1)
        s2450IOP->GPLCON &= ~(((3<<(LCD_DEN_BIT*2))) | ((3<<(LCD_DCLK_BIT*2))) | ((3<<(LCD_DSERI_BIT*2))));
        s2450IOP->GPLCON |= (((1<<(LCD_DEN_BIT*2))) | ((1<<(LCD_DCLK_BIT*2))) | ((1<<(LCD_DSERI_BIT*2))));
        // pull-up pull-down disable
        s2450IOP->GPLUDP &= ~(((3<<(LCD_DEN_BIT*2))) | ((3<<(LCD_DCLK_BIT*2))) | ((3<<(LCD_DSERI_BIT*2))));

        s2450IOP->GPLUDP |= (((1<<(LCD_DEN_BIT*2))) | ((1<<(LCD_DCLK_BIT*2))) | ((1<<(LCD_DSERI_BIT*2))));

        // delay about 5ms
        delayLoop(LCD_DELAY_1MS*10);

        LCD_DEN_Hi;
        LCD_DCLK_Hi;
        LCD_DSERI_Hi;

        ///////////////////////////////////////////////////////////////////
        // Init_Lcd_Function
        //////////////////////////////////////////////////////////////////
#if LTV350
        Write_LDI_LTV350(0x01,0x001d);
        Write_LDI_LTV350(0x02,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3,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4,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5,0x50a3);
            Write_LDI_LTV350(0x06,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7,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8,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9,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a,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0,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1,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2,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3,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4,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5,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6,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7,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8,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9,0x0000);
#else
        Write_LDI_LTV350(0x09,0x0000);
#endif
        ///////////////////////////////////////////////////////////////////
        // Power On Reset Display off State
        //////////////////////////////////////////////////////////////////
        //Write_LDI_LTV350(0x09,0x0000);

        // delay about 10ms
        delayLoop(LCD_DELAY_1MS*10);

        ///////////////////////////////////////////////////////////////////
        // Power Setting Function 1
        //////////////////////////////////////////////////////////////////
#if LTV350
        Write_LDI_LTV350(0x09,0x4055);
        Write_LDI_LTV350(0x0a,0x0000);
#else
        Write_LDI_LTV350(0x09,0x4055);
        Write_LDI_LTV350(0x0a,0x2000);
#endif

        // delay about 10ms
        delayLoop(LCD_DELAY_1MS*10);

        /////////////////////////////////////////////////////////////////////
        // Power Setting 2
        /////////////////////////////////////////////////////////////////////
#if LTV350
        Write_LDI_LTV350(0x0a,0x2000);
#else
        Write_LDI_LTV350(0x09,0x4055);
#endif

        // delay about 50ms
        delayLoop(LCD_DELAY_1MS*50);

        ///////////////////////////////////////////////////////////////////
        // Instruction Setting
        ///////////////////////////////////////////////////////////////////
#if LTV350
        Write_LDI_LTV350(0x01,0x409d);
        Write_LDI_LTV350(0x02,0x0204);
        Write_LDI_LTV350(0x03,0x2100);
        Write_LDI_LTV350(0x04,0x1000);
        Write_LDI_LTV350(0x05,0x5003);
        Write_LDI_LTV350(0x06,0x0009);        //vbp
        Write_LDI_LTV350(0x07,0x000f);        //hbp
        Write_LDI_LTV350(0x08,0x0800);
        Write_LDI_LTV350(0x10,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1,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2,0x000f);
        Write_LDI_LTV350(0x13,0x1f00);
        Write_LDI_LTV350(0x14,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5,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6,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7,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8,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9,0x0000);
#else
        Write_LDI_LTV350(0x01,0x409d);
        Write_LDI_LTV350(0x02,0x0204);
        Write_LDI_LTV350(0x03,0x0100);
        Write_LDI_LTV350(0x04,0x3000);
        Write_LDI_LTV350(0x05,0x4003);
        Write_LDI_LTV350(0x06,0x0009);        //vbp
        Write_LDI_LTV350(0x07,0x000f);        //hbp
        Write_LDI_LTV350(0x08,0x0c00);
        Write_LDI_LTV350(0x10,0x0103);
        Write_LDI_LTV350(0x11,0x0301);
        Write_LDI_LTV350(0x12,0x1f0f);
        Write_LDI_LTV350(0x13,0x1f0f);
        Write_LDI_LTV350(0x14,0x0707);
        Write_LDI_LTV350(0x15,0x0307);
        Write_LDI_LTV350(0x16,0x0707);
        Write_LDI_LTV350(0x17,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8,0x0004);
        Write_LDI_LTV350(0x19,0x0000);
#endif

        // delay about 2 frames
        delayLoop(LCD_DELAY_1MS*50);

        ///////////////////////////////////////////////////////////////////
        // Display On Sequence
        ///////////////////////////////////////////////////////////////////
#if LTV350
        Write_LDI_LTV350(0x09,0x4a55);
        Write_LDI_LTV350(0x0a,0x2000);
#else
        Write_LDI_LTV350(0x09,0x4a55);
        Write_LDI_LTV350(0x05,0x5003);

#endif

}

网友:
Write_LDI_LTV350  函数:

void Write_LDI_LTV350(int address, int data)
{
        volatile S3C2450_IOPORT_REG *s2450IOP = (S3C2450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volatile S3C2450_LCD_REG    *s2450LCD = (S3C2450_LCD_REG *)OALPAtoVA(S3C2450_BASE_REG_PA_LCD, FALSE);
        UINT8        dev_id_code=0x1D;
        int     j;
        unsigned char DELAY=50;

        LCD_DEN_Hi;                 //        EN = High                                        CS high
        LCD_DCLK_Hi;                                                        //        SCL High
        LCD_DSERI_Hi;                                                        //        Data Low

        delayLoop(DELAY);

        LCD_DEN_Lo;                 //        EN = Low                                CS Low
        delayLoop(DELAY);

        for (j = 5; j >= 0; j--)
        {
                LCD_DCLK_Lo;                                                        //        SCL Low

                if ((dev_id_code >> j) & 0x0001)        // DATA HIGH or LOW
                {
                        LCD_DSERI_Hi;
                }
                else
                {
                        LCD_DSERI_Lo;
                }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

        // RS = "0" : index data
        LCD_DCLK_Lo;                        // CLOCK = Low
        LCD_DSERI_Lo;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 Write
        LCD_DCLK_Lo;                        // CLOCK = Low
        LCD_DSERI_Lo;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for (j = 15; j >= 0; j--)
        {
                LCD_DCLK_Lo;                                                        //        SCL Low

                if ((address >> j) & 0x0001)        // DATA HIGH or LOW
                {
                        LCD_DSERI_Hi;
                }
                else
                {
                        LCD_DSERI_Lo;
                }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
        LCD_DSERI_Hi;
        delayLoop(DELAY);

        LCD_DEN_Hi;                                 // EN = High
        delayLoop(DELAY*10);

        LCD_DEN_Lo;                 //        EN = Low                                CS Low
        delayLoop(DELAY);

        for (j = 5; j >= 0; j--)
        {
                LCD_DCLK_Lo;                                                        //        SCL Low

                if ((dev_id_code >> j) & 0x0001)        // DATA HIGH or LOW
                {
                        LCD_DSERI_Hi;
                }
                else
                {
                        LCD_DSERI_Lo;
                }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

        // RS = "1" instruction data
        LCD_DCLK_Lo;                        // CLOCK = Low
        LCD_DSERI_Hi;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 Write
        LCD_DCLK_Lo;                        // CLOCK = Low
        LCD_DSERI_Lo;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for (j = 15; j >= 0; j--)
        {
                LCD_DCLK_Lo;                                                        //        SCL Low

                if ((data >> j) & 0x0001)        // DATA HIGH or LOW
                {
                        LCD_DSERI_Hi;
                }
                else
                {
                        LCD_DSERI_Lo;
                }

                delayLoop(DELAY);

                LCD_DCLK_Hi;                        // CLOCK = High
                delayLoop(DELAY);

        }

        LCD_DEN_Hi;                                 // EN = High
        delayLoop(DELAY);

}

网友:
初始化lcd, LTV350是三星的一种320x240屏

网友:
初始化屏的啊

网友:
初始化屏,我也知道啊。
现在我自己查了下,有人好像说,这些代码是来初始化SPI的。至于怎么初始化法,我没看懂哦,希望有人可以点拨一下。
特别是:

    Write_LDI_LTV350(0x01,0x001d);
    Write_LDI_LTV350(0x02,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3,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4,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5,0x50a3);
        Write_LDI_LTV350(0x06,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7,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8,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9,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0a,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0,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1,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2,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3,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4,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5,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6,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7,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8,0x0000);
       Write_LDI_LTV350(0x19,0x0000);

这些代码是干什么用,为什么要这样设?
现在我怀疑我的群创3.5寸的,PT035TN01屏显示不正常,就是SPI没有初始化好。。。

网友A:
我现在天天看这些代码,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作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天天看这些代码,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作用,呵呵。。。。。

个人理解,LCD的设置,其实就是对I/O口配置好,LCD寄存器配置好,剩下的就是一些SPI等时钟频率等一些的初始化,现在我觉得前两个没什么大问题了,感觉就剩第三个有疑问了。

网友B:
为什么要那么设,这个是和LCD的controler IC有关系的。你用的LCD,内部是有一个控制IC的,它的一些寄存器需要在上电的时候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那么设,这个是和LCD的controler IC有关系的。你用的LCD,内部是有一个控制IC的,它的一些寄存器需要在上电的时候设置好。

这个是分析出来的,因为看了一下LCD的Datasheet,最后部分标明了通过这种方式来选择屏的使用模式,我要用最后一种cdh:24 bit RGB Mode (DE mode)  。

       Note: 3-Wire Control Registers List

                3-Wire Register                                       Register Description

               D[15:10]              Name          Init       R/W                 Function Description

               000000b                R00         03h         R/W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000001b                R01         40h         R/W         Timing controller function register

               000010b                R02         11h         R/W               Operation control register

               000011b                R03        (cch)*       R/W          Input data format control register

               000100b                R04         93h         R/W       Source Timing delay control register

               000101b                R05         12h         R/W         Gate Timing delay control register

                000111b               R07         03h         R/W          Internal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001000b                R08         08h         R/W            RGB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001001b                R09         40h         R/W          RGB brightness control register

               001010b                R0A         88h         R/W           Hue/Saturation control register

               001011b                R0B         88h         R/W          R/B Sub-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001100b                R0C         20h         R/W         R Sub-brightness control register

               001101b                R0D         20h         R/W          B Sub-brightness control register

         * Note: c4h:ITU-R BT 656 Mode
                       c2h:ITU-R BT 601 Mode
                       c8h:8 bit RGB Mode(HV Mode)
                       c9h:8 bit RGB Mode(DE Mode)
                    cch:24 bit RGB Mode (HV mode)
                    cdh:24 bit RGB Mode (DE mode)

网友C:
ltv350屏需要初始化内部寄存器,所以用gpio模拟spi负责初始化。如果你的屏不需要初始化内部寄存器可以把这些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v350屏需要初始化内部寄存器,所以用gpio模拟spi负责初始化。如果你的屏不需要初始化内部寄存器可以把这些去掉

明白了一些了,正在努力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