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通讯 没反应 !!!

楼主:
#define Write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0+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应用程序
DWORD        WINAPI ThreadProc(PVOID wParam)
{
        for(;;)
        {
         WaitForSingleObject(Event,INFINITE);
        MessageBox(NULL,"aaa",NULL,NULL);
        }
}

Event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DeviceIoControl(device,
        Write,
        Event,
        sizeof(Event),
        NULL,
        &dw,
        NULL);

驱动
=================================
PRKEVENT  Event;
HANDLE hEvent;

case Write:
hEvent = (HANDLE)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KernelMode = Irp->RequestorMode;

status  =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hEvent,
                                     GENERIC_ALL,
                                     NULL,
                                     KernelMode,
                                     &Event,
                                     NULL);

KeSetEvent(Event,0,FALSE);
101001101 19:35:59
#define Write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0+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应用程序
DWORD        WINAPI ThreadProc(PVOID wParam)
{
        for(;;)
        {
         WaitForSingleObject(Event,INFINITE);
        MessageBox(NULL,"aaa",NULL,NULL);
        }
}

Event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DeviceIoControl(device,
        Write,
        Event,
        sizeof(Event),
        NULL,
        &dw,
        NULL);

驱动
=================================
PRKEVENT  Event;
HANDLE hEvent;

case Write:
hEvent = (HANDLE)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KernelMode = Irp->RequestorMode;

status  =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hEvent,
                                     GENERIC_ALL,
                                     NULL,
                                     KernelMode,
                                     &Event,
                                     NULL);

KeSetEvent(Event,0,FALSE);

没有反应   不蓝 也没重起 怎么会事

网友:
DeviceIoControl中的第3参数该为&Event,
hEvent = (HANDLE)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改为
hEvent = *(HANDLE*)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这样再试试。因为DeviceIoControl是把user模式的buffer中的数据复制到kernel模式,不能传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