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 启动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好!
小弟最近在调试ARM启动的时候遇到了问题,都困扰了好几天了,恳请这方面的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ATMEL的AT91sam9261,外部是spansion的nor flash S29AL008D70TFI02接在cs0上,调试工具是IAR 5.2,通过wiggler下载程序,调试代理用的是H-JTAG.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通过I/O口输出测试程序,并把它通过H-JTAG烧写进了nor flash,校验也是正确的.我把BMS pin 接地,断电后拔掉wiggler并上电,想让它从nor flash启动,然后发现CS0和NRD pin 都是有变化的,可是并没有输出波形.而测试程序在接wiggler运行在IAR 的仿真环境下是可以跳到nor flash 中执行并输出波形的.
1:晶振和电源都是好的,听说在nor 启动的时候关键是nor 的初始化,可是我也按照那样去设置了,好象还是不行.
2:cpu的cs0地址是从0x10000000开始的,flash是1Mbyte的,如上所说,调整过从cs0启动后,可以发现CS0和NRD pin 都是有变化的,说明应该是已经从flash里运行了,可没有波形输出啊
3:我在0x10000000出放了8个异常跳转指令,开始的是LDR     pc, =resetHandler
这样应该就可以直接跳到我的应用程序开始的地方执行了啊?

小弟跪谢!!

网友:
注意这两者的区别

LDR    pc, resetHandler
LDR    pc, =resetHandler

网友:
你的代码 没放出来,谁知道是不是代码的问题呢、不好说

网友:
不用跪谢,结贴率高一点,多回答一下别人的问题,发帖至少给20分以上就好了,
跪谢总感觉让人不爽,施舍的感觉也不好的。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两者的区别

LDR    pc, resetHandler
LDR    pc, =resetHandler

还有,对你疑惑的代码一定要贴出来,因为很可能平台不同。尤其是你的ATmel的ARM,很少人用,资料较少。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教,小弟受教了,谢谢!!
问题昨天已经解决,原因是在程序开始的时候,对flash的读写周期的设定有误,导致程序跑飞,呵呵
希望对后来人有所借鉴.

eeworld论坛人气就是旺啊,真心祝愿论坛能越办越好!!

网友:
楼主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楼主能否把启动代码帖出来共享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用的是AT91sam9261的板子,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很郁闷,这个CPU用的人很少,遇到问题都没人问,楼主能否把代码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