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将platform.reg的内容写入注册表?

楼主:
我在platform.reg里修改了注册表,设定了IP,我的网卡是RELTAK 8139。
[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NE2000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40"
   "Subnetmask"="255.255.255.0"

[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44"
   "Subnetmask"="255.255.255.0"
为什么CE OS启动后桌面显示一个对话框,提示还要我设置自动获取IP或者手动设置IP?
难道不能在platform.reg里设置注册表吗?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咋变成RTL81391 不是RTL8139?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答,但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在帖子上写错了的。

网友:
最终发现的问题的大多数的原因,是很底级的错误。

网友:
用注册表查看工具看看,注册表是否已经被修改?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修改了没有保存?

网友:
是不是没有rebuild啊?

网友A:
这种问题,lz只有好好查查修改的代码了。

可能什么地方有手误的,多一个字母。
或者用了汉语的标点了。

毕竟它也不会报错。

网友:
我是在project.reg中修改的,重新sysgen后好用。
sysgen时注意要勾选上clean before building。

网友:
我的平台是X86的,使用的BSP是WINCE4.2自带的CEPC。
对IP的设置默认是在platform.reg里面的。应该说在默认的platform.reg里面设置是可以生效的阿。
难道非得要自己再在preject.reg里面手动添加设置IP的一句:????
[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44"
   "Subnetmask"="255.255.255.0"

网友:
你看一下你最终生成的注册表文件reginit.ini确认你的注册表配置正确,网卡驱动是否加载等,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的。
   注意一点就是在platform.reg修改了设置,要改工程中目录中的platform.reg,再Make Image就能编进NK.bin中。

网友:
我把这段:
[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44"
   "Subnetmask"="255.255.255.0"
换到project.reg里面就可以看到注册表确实增加了这项,但是奇怪的是,CEOS启动的时候怎么还是有提示:
是选择DHCP还是设置静态IP?

网友:
1、更改注册表内容可以不要什么Sysgen之类的,简单起见,之间修改项目编译目录下的Platform.reg 文件,Makeimg即可
2、如果注册表里面改了,还是提示你DHCP问题,分析原因:1、本设置是否有效,2、与其他设置是否冲突?3、相应的服务是否正确加载

网友:
slyzhang高见,第一点我用过,第二点没有碰到过.
我以前改的是,先在WINCE里设置好连接,再导出注册表,搜到相关键值,COPY出来放到platform.reg里,再MAKEIMG一下就OK了

网友:
slyzhang兄,说得好,但是你说得那三点我也不清楚啊
1 我就是不知道本设置是否有效
2 冲突我倒是可以查出
3 哪些服务需要加载呢

望赐教,谢谢了!

网友:
CEOS启动时 要选择 是选择DHCP还是设置静态IP?

这是在EBOOT里面么?

你的OS能启动么?你用的什么平台,CE是5.0的还是4.2的?

网友:
在CE OS启动后出现了桌面后,才出现这个对话框的,对话框的标题是:'Mycrosoft null Ethernet Miniport Driver' settings
提示要我设置DHCP或者静态IP。
pb4.2,平台是PC104,我用的是PB自带的CEPC BSP定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lz只有好好查查修改的代码了。

可能什么地方有手误的,多一个字母。
或者用了汉语的标点了。

毕竟它也不会报错。

---------

网友:
你在工程中修改的REG
应该用MAKING IMAGE
在PB中修改的就用BUILD

网友:
看看你的PB工程RelDir\平台编译类型\目录下面的reginit.ini文件,看看你改的注册表信息是否在里面也有。

网友B(2009-05-06):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不管在reginit.ini里面做什么修改,用remote工具看注册表,都没有任何变化。。。
我就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