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还是WDM?

楼主(2008-08-21):
NT还是WDM?
在XP下做一块简单的ISA的I/O板卡(不是即插即用)做设备驱动程序(用XP的DDK),是用NT还是用WDM?谢谢!
设备
程序

网友A:
WDM去掉PnP和PowerManagement就是NT.

网友B:
就是说,在XP下做一块简单的ISA的I/O板卡(不是即插即用)做设备驱动程序(用XP的DDK)可以用WDM格式?能有例子给我吗?谢谢!lqpxp@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