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兄弟有监测串口,却不占串口的程序

楼主:
有没有哪位兄弟有 portmon  FOR wince程序,或类似的监测串口,却不占串口的程序?
用于捕捉程序发给串口及其返回的数据

网友:
CE下,应用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Serial Splitter CE 2.9 这个软件应该就是你要的。
下载地址:

网友:
程序在我板子上不能安装呢,我的是WINCE5.NET

网友:
Serial Splitter CE 2.9是Mobile下用的,功能是将一个实际的串口扩展出1个虚拟串口,这样可以多一个串口给程序使用,保证实际串口和它虚拟出来的这个串口不干扰。

这个特性不符合lz需求,因为实际串口和虚拟串口是分别独立的,无法实现监控。

lz的需求在CE系统下应用层是无法实现的,不用再找了。

网友:
我之前也问过类似的问题。“wince5中有没有类似超级终端的组件?”
高手的回答都是没有,要在wince上调试串口好麻烦!

网友:
Serial Splitter CE 2.9是CE的版本,Mobile则有另外的版本。
我曾在CE5.0上用过该软件,通过该软件虚拟出两个串口,
其中一个给自己的程序用,另外一个给CE串口调试助手用,
这样就能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按sunrain_hjb做了,通过该软件虚拟出两个串口,在COM1虚拟了COM6,其中COM1给自己的程序用,但串口调试助手监控打开时COM6时,却提示串口被使用,如果关了占用COM1的程序,COM6才能被打开,这样还是不行呀,不知是不是我哪搞错了,请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把COM1虚拟出COM6和COM7,然后分别用COM6,COM7,此时不能再用COM1了。

网友:
不占用串口却要临听,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COM1虚拟出COM6和COM7,然后分别用COM6,COM7,此时不能再用COM1了。

我程序是打开了COM1,我用虚拟出来的COM6也无法监听,打开COM6时说端口被使用,如果关了COM1,才能打开CO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