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定制catalog,修改pbcxml文件问题

楼主:
小弟在学习wince6.0,在开始阶段就遇到了问题,向大家请教。
导入BSP后,发现Third Party--> My BSP下所有的驱动选项前面的方框都是灰色的,无法选择,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然后检查pcbxml文件,发现模块定义时少了一行,如backlight驱动,应该增加一行“backlight.dll”,这样才能告诉系统你这个模块对应的是那个DLL文件。
现在的问题是,BSP下的列表中除了驱动以外,还有一些是lib,如:Internal SRAM Configuration Library,Memory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Library等,在相应目录下的source文件中,这些选项所对应的是lib文件。但是我在osdesign-->my project-->reldir-->xx release-->armv4i目录下面找不到这几个lib,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如dll文件一样,将这些lib文件用Module加入到pcbxml文件中。
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这些BSP吧。

网友:
谢谢,不过第三方BSP是后来才导入的,和安装时没有关系。

网友:
在定制OS的时候啊,你应该先把BSP放在类似这个目录下面
C:\WINCE600\PLATFORM
然后你才能用VS2005进行编译的。

网友:
谢谢楼上,我就是放在platform下面的,所以2005才能认到我的BSP,我才可以用这个BSP建立工程。现在的问题就是BSP中的有些lib项前面的方框是灰色的,不能选择,dll的我已经解决了。
有谁做过PXA300的,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pbxml里面的东西太多了不能一下子上传完毕,你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BSP下面的.bib文件你再看看,是不是那里设置的有问题了,这里面有
太多的东西,没有一下子就能讲清楚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只要你的BSP没有问题,编译其实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非常感谢。
我的BSP编译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我想对BSP所包含的dll或者lib进行选择。请看我下面的图片: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有些方框是不能选择的,下面是我的pbcxml文件:
1.Clock manager,这个可以选择,因为有Module这一行。

    #Marvell:zylonite_mhl:CLKMGR:Title
    #Marvell:zylonite_mhl:CLKMGR:Description
    BspSpecific
    Cpu:ARMV4I
    zylonite_clkmgr_driver.dll
    Common Libraries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SOC\PXA300_MRVL_V1\CLKMGR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SOC\PXA300_MRVL_V1\CLKMGR

      $(_WINCEROOT)\PLATFORM\ZYLONITE_MHL\SRC\DRIVERS\CLKMGR
      $(_WINCEROOT)\PLATFORM\ZYLONITE_MHL\SRC\DRIVERS\CLKMGR

2.ISRAM,这个不能选择。缺少Module一行,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加上去。

    #Marvell:zylonite_mhl:SRAM:Title
    #Marvell:zylonite_mhl:SRAM:Description
    BspSpecific
    Cpu:ARMV4I
    Common Libraries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SOC\PXA300_MRVL_V1\ISRAM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SOC\PXA300_MRVL_V1\ISRAM

3.GPIO,这个也不能选。

    #Marvell:zylonite_mhl:GPIO:Title
    #Marvell:zylonite_mhl:GPIO:Description
    BspSpecific
    Cpu:ARMV4I
    Common Libraries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SOC\PXA300_MRVL_V1\GPIO
      $(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SOC\PXA300_MRVL_V1\GPIO

网友:
有做过PXA300系列的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各位大侠,谁有时间帮小妹一下。我们请您来参加关于嵌入式开发的座谈会,周日下午举行,时长1.5小时,礼金400。LZ打扰了,对不起!

网友:
我要遇到驱动不能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