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SIM300收发数据

楼主:
各位高手,我想用51通过串口来控制SIM300收发数据,现在已经把SIM300模块和51实验板通过串口连接起来了,可写完程序后模块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对模块初始化吗?我把程序贴上来麻烦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另外我想用串口接收字符串并判断接收的是不是我想要的字符串我该怎么做,试过了几个办法都没有成功。
#include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unchar *re;
void chushihua()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PCON=0x00;
}
void send_byte(unchar c)
{
        SBUF=c;
        while(TI!=1);
        TI=0;
}
void send_string(unchar *str)
{
        while(*str!='\0')
                {
                        send_byte(*str++);
                }
}
chuli()
{
        if(re=="error")//判断收到的字符串是不是"error"(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
        send_string("ATD4302099");
        send_byte(0x0d);
        }
}
main()
{
   chushihua();
   send_string("ATD4302099");
   delay();
   send_byte(0x0d);
   chuli();

}
void reveive() interrupt 4
{
    if(RI)
     {
     *re=SBUF;
     re++;
     RI=0;
     }
}

网友:
需要对模块初始化吗?
当然,可以从供应商处获得DEMO程序,里面有初始化序列

另外我想用串口接收字符串并判断接收的是不是我想要的字符串我该怎么做,试过了几个办法都没有成功。
做个UART转232(最好是收发一体的)连接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测就可以了

网友:
模块总是有资料的,先用RS232接到PC上,通过PC的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工具对其操作,从初始化到真正能收发数据,都操作一遍。确保你对其操作的流程很了解。

再将你的板子的UART也通过RS232接到PC上,同样用串口调试助手工具来调试你的板子。看看能不能正确收发数据。

然后根据开始对模块的操作流程,你就该知道你的板子该收发什么数据。简单的用PC模拟一下模块,板子发什么数据,PC就回对应的数据,这样会比较快。

都调通之后,再将板子和模块连接,跑起来就会顺利很多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串口线 TXD RXD焊反了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这都……I 服了 You。。。

网友:
不好意思,大意了,我把分分一下啊

网友:
你好,请问你做sim300模块 是用短信收发吗?
我现在要做一个51控制sim300收发送短信的小装置。
刚开始策划,还没有具体做。能给些建议和sim300的资料吗?
麻烦你发到我的邮箱里。1987wgm@163.com
很感谢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