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发嵌入式数据库时, CreateProcess(_T("\RegSvrCe" ,_T("/s \Windows\\adoce31.dll" ,NULL ..

楼主:
把adoce31.dll拷贝到Windows, CreateProcess(_T("\RegSvrCe" ,_T("/s \Windows\\adoce31.dll" ,NULL .... 这个在wince.net 4.2以及wm5.0上面还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有哪个可以用?LZ有没有试过

网友A:
数据库需要的8个dll,一个都注册不上去,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需要的8个dll,一个都注册不上去,奇怪.

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只能LZ的方法、或用的注册工具有问题

网友:
程序和组建是拷贝别人(人家在ce上成功的)的.别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