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下通过有线局域网访问网络

楼主:
各位大虾;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在ARM系统的开发板上要访问网络,网卡芯片是CS8900, 驱动也都有了, 在WINCE下我需要加哪些组件呢? 另外,如何配置呢/ 请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你定制平台时,在PB向导里选择网络设备吧,这样相关联的组件都会加进来了。

网友A:
啥都问啊,要不要拿出来让人家帮你做啊?

网友:
引用楼主 garyguof 的帖子:
各位大虾;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在ARM系统的开发板上要访问网络,网卡芯片是CS8900, 驱动也都有了, 在WINCE下我需要加哪些组件呢? 另外,如何配置呢/ 请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楼主,这些东西你要自己看PB帮助文档啊,不能没有做就来问别人怎么做啊。你遇到问题再发帖吧。

网友:
不用加组件啊
选moblie handle的那个制订系统
不是直接就可以上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问啊,要不要拿出来让人家帮你做啊?

我想楼主也是刚接触,对各个组件还不怎么了解才这么问的吧,,对于新人而言,的确刚开始会比较没有方向,也不知道什么是该问的,什么是不该问的。

我刚开始也是用自定义组件模式开始的,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可以在pb的帮助里找到一个关于网络分层的图,以后定制网络相关的功能根据图添加组件就可以了,如果只是简单的实现上网的功能可以添加如下组件:

在Communication…/Network-Local,,,(LAN)/Wired Local Area Network(802.3,802.5);Wide,,,(WAN)/Dial Up Network…,PPTP;

NetworkFeature/Network Utilities(Ipconfig,,,),TCP/IP,,,TCP/IPV6;

Internet Client Server/Browser App…/Internet Explorer…

Shell…/User Interface/Network User Interface

添加好上面的这几个组件后,就可以上网了。

注:楼主可以按前面前辈提到的,直接选择一个和网络有关的模式建立好工程后仔细看看里面都自动给添加了哪些组件,然后和自己用自定义组件模式添加的组件对比,找出自己缺少的组件。也可以多看看帮助文档里提供的分层图!!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了. 小弟是第一次用WINCE(刚买了本书啃呢),还是最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