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ATMEL 89C52 两芯通信

楼主(2008-01-02):
请教两ATMEL 89C52 两芯通信
问题:
用两根线把两个单片机的P2.0 P2.1一对一的分别连接
用万用表测试连线通顺,没有短路
初始化时两单片机把P2.0 P2.1都设为低电平
然后使A单片机P2.0口置1,在B单片机上检测到P2.0脚始终是低电平 理论上B的P2.0,请问是不是也要为高电平?
要加放大电路吗?
万用表
高电平

网友A:
io口通信最好上拉一下
还有用串口很方便

网友:
我也觉得,多半需要上拉电阻比较好。。。不需要放大电路的!

网友B:
“初始化时两单片机把P2.0 P2.1都设为低电平”
建议:
P2.0, P2.1都加上拉电阻(10K-51K自选),初始化如下:
A P2.0=OUT_0, P2.1=IN
B P2.0=IN, P2.1=OUT_0

网友C:
首先需不需要上拉,是看你的P端口的用途,加入你只是一个控制信号,那么作为一个I/O Loading是完全够的,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LED DRIVER的pin,你最好加上一组反向回路,另外看看的MCU这两个端口是不是PWM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D:
我这里的串口已有占用了, 想用普通IO脚试试
用途就是做控制信号用,只用来判断高低电平
想知道A P2.0=OUT_0, P2.1=IN
B P2.0=IN, P2.1=OUT_0
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