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电源卖?

楼主:
我想做些电子足路实验,但没有稳定的电源,我希望有个能把220V市电转换为5V、15V、-15V的稳定电压(至少能让单片机,放大器稳定工作)的电源,请问有这种东东么?
PS:不要向我推荐那种脸盘大又很贵的稳压电源啊,我只要便宜的小巧的。。
PS2:请问PC上USB的5V,串口的9V输出功率怎么样?作电源可以不?

网友:
USB的5V可以输出500mA,串口的9V只有几mA。
USB的5V可以用。
开关电源的种类太多了,不知道你想要多钱的?

网友:
几十块的有么?在哪可以买到?它们电压调整范围多大?
先告诉我这种电源叫什么名字行吗??
谢谢!vvv

网友:
既然要动手,何不自己做,买个多组输出的工频变压器,再买几片三端稳压器,超简单。
你想买这样现成的电源,没有卖(成品稳压电源有)。

网友A:
我好像见过有这种,像手机充电器一样,主要就一变压器把220V市电转成小伏直流电,再用稳压电路把稳定下,还能有好几种电压可以选,只要几十块,这叫什么东东?哪有的卖???

LS的高手可以教教我怎么自己做么?听你说来好像要不少东东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要5v,9v,12v,15v几十块市场上多的是,不过要+15,-15可能价钱上去了

网友:
我们学校的实验室里

像LZ这样的应用的电源是有的
+5,-5 ,+15,-15

呵呵

你再找找吧

如果实在不行

那,7805,7905,7815,7915
自己搞一套也不是多难的事

变压器啥的都是能买到的

网友B:
电子市场好多,220V转+5,+-15,+-12等。
不贵基本在几百块钱,负载应该足够了。不过电压不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市场好多,220V转+5,+-15,+-12等。
不贵基本在几百块钱,负载应该足够了。不过电压不可调。

多到电子市场转转,40元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见过有这种,像手机充电器一样,主要就一变压器把220V市电转成小伏直流电,再用稳压电路把稳定下,还能有好几种电压可以选,只要几十块,这叫什么东东?哪有的卖???

LS的高手可以教教我怎么自己做么?听你说来好像要不少东东很复杂的样子。。。。。。。。。。

那玩意不贵,我家附近卖小电子产品那有卖的,大概十几块一个

网友:
电子产品市场都有的啊,或者淘宝网上。。。

网友:
计算机 主机里的电源 有 +12V -12V +5V -5V 引个线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
其实我主要就是想直接听大家说说一共有哪些办法~~
如果你们有,不管多么不入流都要分享给我这个新手下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