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at91sam9263ek中的MATRIX和EBI0?才能使用EBI0的片选5?

楼主:
如何设置at91sam9263ek中的MATRIX和EBI0?才能使用EBI0的片选5?
在工作中用到了at91sam9263ek的外部总线EBI0接CF卡和多串口卡,但是经过初始化设置申请IO空间后,读写申请到的空间地址就是检测不到相应的片选信号。例如执行下边的程序示意片段时,就检测不到AT91_PIN_PD7这个管脚的片选信号。我用的操作系统是linux-2.6.25.6
at91_set_A_periph(AT91_PIN_PD7, 0);
csa = at91_sys_read(AT91_MATRIX_EBI0CSA);
csa = csa & (~AT91_MATRIX_EBI0_CS5A);
at91_sys_write(AT91_MATRIX_EBI0CSA, csa);
at91_sys_write(AT91_SMC_SETUP(5),0x00000001);
at91_sys_write(AT91_SMC_PULSE(5),0x07070703);
at91_sys_write(AT91_SMC_CYCLE(5),0x00070007);
at91_sys_write(AT91_SMC_MODE(5),......);
request_mem_region(0x60000000,0x8,"test5");
cs5 = (unsigned long)ioremap(0x60000000,0x8);
while(1){
mdelay(1000);
__raw_writel(0x5a , cs5);
}
哪位高手了解at91sam9263ek这方面的设置,还请不吝指教,谢谢啦!或者跟我qq联系:630920906。
请客吃饭或者有偿帮忙都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