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SIM300C的使用

楼主:
SIM300C是一款内嵌TCP/IP协议的GPRS模块。
可以使用他直接连接互联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中使用到这个模块

AT+CREG?
+CREG: 0,1
OK
AT+CGATT?
+CGATT: 1
OK
Delay 120 seconds

AT+CIPSTART=”TCP”,”211.145.35.45”,”2020”
OK
CONNECT OK
开始发送数据
AT+CIPSEND
> I am so_zhou,this is a test
SEND OK

这个流程很正常,发送数据也很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线的频率非常的高
连接上不一会儿就断线,
关闭连接,再重新连接上之后,能够连接上,但是发送数据就是没有SEND OK

我尝试用wince的RAS,但是我用的是简单串口,不能实现这个连接方式

请教一下,使用我上面说的方式连接服务器还需要其他的设置吗,。
为什么会经常掉线!
如果把这个模块作为MODEN,拨号上网,能够使用他内嵌的TCP/IP协议栈吗!

网友:
可以用RAS,在控制面板里创建连接,配置好串口
移动的卡拨*99***1#,还有参数+cgdcont=1,"IP","cmnet"就可以拨上网
断线可能是信号差,电源设计有问题(gprs上网的时候耗电可能很大)等等

网友:
你读一下GSM网络信号值,天线估计不怎么样。
再有就是测电源,GSM网络匹配时,瞬间2A电流,稍微设计不好的电源就会直接被拉死。

网友:
这个模块的简单连接和拨号上网有什么不同吗??

会不会是因为简单连接就是会掉线

网友:
简单连接是你自己敲AT命令连上,而拨号上网是操作系统通过统一的网络操作接口来发送命令,驱动层对应了不同的底层硬件。不过到了GPRS模块这里,还是标准的AT命令。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没有差别。

简单连接可能会掉线的就是没有设置心跳了。不过你的掉线是很频繁的,而且不定时,这个又不像。

现在最方便的就是进行对比测试了:此模块连接别的服务器。别的模块连接此服务器。对比看看。

网友:
心跳是什么意思,谢谢
我刚刚接触这个领域
不是很了解

网友: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东西,是噢,什么是心跳?

网友:
心跳就是定时和服务器有一个通信。保证能及时知道网络状态。

你的设备是在电量充足的情况还是电量不足时发生这种情况。

最好找提供商,这种情况是可以修改好的。

可以不用at命令。使用ras也行,直接在设备的网络和拨号连接中建立一个gprs的链接,
设备好参数,就可以直接手动拨号或ras拨号。

网友:
我使用的设备是没有电池的设备是长电,电力应该是比较充足的

如果用RAS的话我必须使用全串口,而我的设备是简单串口的连接方式,

心跳:在定时和服务器有一个通信的意思是定时的手动的向服务器发送数据还是模块内自动完成的

网友:
心跳,定时向服务器发送一个数据包,以通知服务器自己在线,防止服务器定时关断不活跃连接。

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不过一般都是自动的。只需要配置就行。

RAS拨号不需要全串口,只要RXD/TXD/RTS/CTS是串口专有功能就行,其他的引脚可以用普通可中断GPIO口代替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