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晶振的问题

楼主:
最近我用的一款单片机...ST的UPSD3254A,也就是款和51指令都兼容,只不过加了很多额外功能的单片机
现在用的是40M的晶振,本来...单片机X1,X2脚出来,接个晶振再接2个27P的瓷片电容对地就万事了,可有块板上,在晶振X1脚边上又引出根线接了2uH的电感再接个104的电容然后对地,有些莫名其妙...
此外通信问题,11.0592MHz的晶振是9600波特率挺准的吧?我这个项目有速度要求,但串口要求也不少...40M晶振做串口通信应该有误差的吧..所以要用速度快点的晶振,本人很少去电子市场混的...所以不知道有没有11.0592M的“升级版”...比如22.1184M或者33.1776M的晶振存在?

网友:
22.1184M有的

网友:
!!!太好了,这就解决双机波特率匹配的问题了,贪心一下...33.1776M的晶振有谁见过么?

网友:
晶振X1外的那些电路是为了更加稳定,倒不是必须的,而是做一些极端环境的考虑,学习一下有好处。

40M的晶振,应该不是直接用在串口上,而是会有个分频。至于9600是否准确,你最好看datasheet,其误差是多少,能否接受。如果可以,那倒没必要专门找那些晶振。

网友:
22.1184M的有是有很贵。很难买。不过40的误差不是很大。如果不是很长时间的连续传输。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作为异步通信不要那么精确的。你可以用单片机所能接受的最的频率的晶振。

网友:
我之前想得都太过头了...其实传输的数据包一个才128字节,应该不算是很长时间的连续传输吧...22.1184的晶振采购大叔买的我都不知道价格...原来很贵啊?倒...看样子还是用40的得了,毕竟能把单片机的速度发挥到极致

网友:
但愿我能帮到您!我这里有很多种频率的晶振,如果您做试验有什么需要,您可以直接找我!QQ:258660439 MSN:dong_xinli@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