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驱动版的helloworld问题,请专家们赐教!

楼主:
    小弟最近在学驱动,遇到很多迷茫的问题,在这跪求高手赐教。
1、怎么跟踪调试进入到sys文件?有什么具体点的方法,我只会在main.c中加个MessageBox,然后用softice断MessageBox,还是没办法走到sys里面
2、我跟踪进到main.c的DriverControl中,传入-start后,DeviceIoControl返回的是0,GetLastErr()返回的是87,这是哪出问题了呢?是不是进到DeviceIoControl中就会跳到驱动的Dispath函数?

下面是代码:
HelloWorld.c
#ifndef __HELLOWORLD_C__
#define __HELLOWORLD_C__

#define DEBUGMSG

#include

#define DEVICE_HELLO_INDEX 0x860

//2个IOCTL宏
#define START_HELLPWORLD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DEVICE_HELLO_INDEX,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STOP_HELLPWORLD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DEVICE_HELLO_INDEX+1,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NT_DEVICE_NAME L"\\Device\\HelloWorld"    //设备名称
#define DOS_DEVICE_NAME L"\\DosDevices\\HelloWorld"  //符号连接

NTSTATUS HelloWorldDispatch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IN PIRP pIrp);

VOID HelloWorldUnLoad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驱动入口
NTSTATUS DriverEntry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IN 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
  NTSTATUS ntStatus=STATUS_SUCCESS;
  PDEVICE_OBJECT lpDeviceObject=NULL;    //指向设备对象的指针
  UNICODE_STRING DeviceNameString={0};    //设备名称
  UNICODE_STRING DeviceLinkString={0};    //符号连接

  //调试信息
  #ifdef DEBUGMSG
      DbgPrint("Starting DriverEntry()\n");
  #endif

  RtlInitUnicodeString(&DeviceNameString,NT_DEVICE_NAME); //初始化Unicode字符串
  //创建设备
  ntStatus=IoCreateDevice(DriverObject,0,&DeviceNameString,FILE_DEVICE_UNKNOWN,0,FALSE,&lpDeviceObject);

  //使用NT_SUCCESS宏检测函数调用是否成功
  if (!NT_SUCCESS(ntStatus))
  {
    #ifdef DEBUGMSG
          DbgPrint("IoCreateDevice() error reports 0x%08X\n",ntStatus);
    #endif
    return ntStatus;
  }

  RtlInitUnicodeString(&DeviceLinkString,DOS_DEVICE_NAME);
  //创建符号连接
  ntStatus=IoCreateSymbolicLink(&DeviceLinkString,&DeviceNameString);

  if (!NT_SUCCESS(ntStatus))
  {
    #ifdef DEBUGMSG
          DbgPrint("IoCreateSymbolicLink() error reports 0x%08X\n",ntStatus);
    #endif
    if (lpDeviceObject)
        IoDeleteDevice(lpDeviceObject);
    return ntStatus;
  }

  //设置IRP派遣例程和卸载例程
  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
  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LOSE]=
  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DEVICE_CONTROL]=HelloWorldDispatch;
  DriverObject->DriverUnload=HelloWorldUnLoad;

  return ntStatus;
}

NTSTATUS HelloWorldDispatch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IN PIRP pIrp)
{
  NTSTATUS ntStatus=STATUS_SUCCESS;
  PIO_STACK_LOCATION IrpStack=NULL;  //IRP堆栈
  ULONG IoControlCodes=0;        //I/O控制代码

  //设置IRP状态
  pIrp->IoStatus.Status=STATUS_SUCCES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0;

  #ifdef DEBUGMSG
      DbgPrint("Starting HelloWorldDispatch()\n");
  #endif

  IrpStack=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得到当前调用者的IRP

  switch (IrpStack->MajorFunction)
  {
        case IRP_MJ_CREATE:
          #ifdef DEBUGMSG
                DbgPrint("IRP_MJ_CREATE\n");
          #endif
          break;

        case IRP_MJ_CLOSE:
          #ifdef DEBUGMSG
                DbgPrint("IRP_MJ_CLOSE\n");
          #endif
          break;

        case IRP_MJ_DEVICE_CONTROL:

          #ifdef DEBUGMSG
                DbgPrint("IRP_MJ_DEVICE_CONTROL\n");
          #endif

          //取得I/O控制代码
          IoControlCodes=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

          switch (IoControlCodes)
          {
                //启动
                case START_HELLPWORLD:
                    DbgPrint("Starting \"Hello World\"\n");
                    break;

                //停止
                case STOP_HELLPWORLD:
                    DbgPrint("Stoping \"Hello World\"\n");
                    break;

                default:
                    pIrp->IoStatus.Status=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ntStatus=pIrp->IoStatus.Status;
  IoCompleteRequest(pIrp,IO_NO_INCREMENT);

  return ntStatus;
}

VOID HelloWorldUnLoad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
  UNICODE_STRING DeviceLinkString={0};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Temp1=NULL;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Temp2=NULL;

  #ifdef DEBUGMSG
        DbgPrint("Starting HelloWorldUnLoad()\n");
  #endif

  RtlInitUnicodeString(&DeviceLinkString,DOS_DEVICE_NAME);

  if (DeviceLinkString.Buffer)
      IoDeleteSymbolicLink(&DeviceLinkString);

  if (DriverObject)
  {
      DeviceObjectTemp1=DriverObject->DeviceObject;

      while (DeviceObjectTemp1)
      {
          DeviceObjectTemp2=DeviceObjectTemp1;
          DeviceObjectTemp1=DeviceObjectTemp1->NextDevice;
          IoDeleteDevice(DeviceObjectTemp2);
      }
  }
}

#endif

Main.c
#define DEBUGMSG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EVICE_FILTER_INDEX 0x860

#define START_HELLPWORLD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DEVICE_FILTER_INDEX,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STOP_HELLPWORLD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DEVICE_FILTER_INDEX+1,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erron GetLastError()

#define MY_DEVICE_NAME "\\\\.\\HelloWorld\\sys\\i386\\HelloWorld.sys"

#define MY_DEVICE_START "-start"
#define MY_DEVICE_STOP "-stop"

BOOL DriverControl (TCHAR *Maik);

void Usage (TCHAR *Paramerter);

int main (int argc,TCHAR *argv[])
{
  if (argc!=2)
  {
    Usage(argv[0]);
    return 0;
  }

  if (strcmpi(argv[1],MY_DEVICE_START)==0 || strcmpi(argv[1],MY_DEVICE_STOP)==0)
    DriverControl(argv[1]);
  else
  {
    Usage(argv[0]);
    return 0;
  }

  return 0;
}

BOOL DriverControl (TCHAR *Maik)
{
  HANDLE hDevice=NULL; //设备句柄

  //获得设备句柄
  hDevice=CreateFile(MY_DEVICE_NAME,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 (hDevice==INVALID_HANDLE_VALUE)
  {
      #ifdef DEBUGMSG
          printf("CreateFile() GetLastError reports %d\n",erron);
      #endif
      return FALSE;
  }

  //启动
  if (strcmpi(Maik,MY_DEVICE_START)==0)
  {
      //传递启动的I/O控制代码
      if (!(DeviceIoControl(hDevice,START_HELLPWORLD,NULL,0,NULL,0,NULL,NULL)))
      {
        #ifdef DEBUGMSG
            printf("DeviceIoControl() GetLastError reports %d\n",erron);
        #endif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FALSE;
      }
  }

  //停止
  if (strcmpi(Maik,MY_DEVICE_STOP)==0)
  {
      //传递停止的I/O控制代码
      if (!(DeviceIoControl(hDevice,STOP_HELLPWORLD,NULL,0,NULL,0,NULL,NULL)))
      {
        #ifdef DEBUGMSG
            printf("DeviceIoControl() GetLastError reports %d\n",erron);
        #endif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FALSE;
      }
  }

  if (hDevice)
      CloseHandle(hDevice); //关闭句柄

  return TRUE;
}

void Usage (TCHAR *Paramerter)
{
  fprintf(stderr,"============================================================================\n"
        "    驱动版Hello World\n"
        "作者:dahubaobao[E.S.T]\n"
        "主页:http://www.eviloctal.com/\n"
        "OICQ:382690\n\n"
        "%s -start\t启动\n"
        "%s -stop \t停止\n\n"
        "本程序只是用做代码交流,如有错误,还请多多包含!\n"
        "============================================================================\n"
        ,Paramerter,Paramerter);
}

网友:
我把DeviceIoControl函数的调用改为DeviceIoControl(hDevice,STOP_HELLPWORLD,NULL,0,NULL,0,,&BytesReturn,,(LPOVERLAPPED)NULL)也是没效果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