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2

楼主:
自己做了一块LPC2132的板子,上电后发现LPC2132无法工作。因为不能运行在其他LPC2132板子上能够正确执行的程序。
电源是3.3V,检查了晶振是正常的,由于没有用到模拟的功能,所以我把VSS,VDD都联起来了,不分模拟数字,LPC2132旁也加了一个104的电容。HJTAG可以正常使用。
为什么就不能正常工作呢?连最简单的串口发送都没有信号输出。请问我该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VSS,VDD都联起来了

---

??连一起了???

网友:
就是几个VSS都联起来,几个VDD都联起来

网友:
你写个小程序看看引脚的信号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不是物理问题。

网友:
JTAG可以走,你不可以防真看看呀,到底是哪里停住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与楼主同样得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连最简单的串口发送都没有信号输出"这个不能说明LPC2132没有正常工作。我认为,HJTAG可以用,说明你的CPU在基本功能上应该是没问题的。至于串口不通,那原因会有很多,起码还可能是232电平转换芯片坏掉了也不一定。该听3楼4楼的

网友:
我已经解决了
你可以查查IC的第41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你就可以运行FLASH内的程序,如果是低电平,那么你就可以用ISP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