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ke run-time image 时的错误?谢谢!

楼主:
   我在PB5.0下定制了一个基于模拟的Wince的系统,进行sysgen后无错误,无警告。
  想下载镜像到虚拟器,在进行Make run-time image 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ould not find file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RelDir\Emulator_x86_Debug\dmatrans.dll' on disk
dmatrans.dll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RelDir\Emulator_x86_Debug\dmatrans.dll NK SH
Error: failed setting lin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于是,我在Wince500文件下搜索dmatrans.dll文件,想加到我的RelDir中,可是没有该文件?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个什么文件,如果不是必须的话,可以在bib文件中,把加这个文件的那一句去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确认一下是不是你必须的dll。不是的话就删除bib文件中的相关语句。
必须的话,就在你PC里找一下是不是放到别的地方了。

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请问当时拿什么的模板啊。

请查看“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36642.aspx”

网友:
找一那样的文件拷进去就行啊.

网友:
同意楼上,我经常这么做:)

网友:
makeing出错找一个放进去应该就可以,如果在sysgen出现这样的错误就不行,因为你放进去后在makeing时会有其它错误,而且可能这个弄好了还有另外一个.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不懂啊!

网友:
什么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