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液晶CGRAM的读写问题

楼主:
我的控制器是T6963,我现在文本模式下显示汉字。下面是我的一段代码:

/*****************************************************************************
函数功能:将str所指的一个字的字模(32byte)写入CGRAM
参数:     str指向该字模数组的首地址

/*****************************************************************************/
void Write2CG( unsigned char *str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harc;
     unsigned char DatL, DatH;
     unsigned char Coder = 0x80; //CGRAM中的内码
     unsigned char Offset= 0x0f;
     unsigned char temp1, temp2;
     WriteCmd3( 0x1f,0x00,0x22); //设置CGRAM在显示缓存中的地址是 0xf800 ~ 0xffff;

    temp1 = Coder>>4;
    temp2 = Offset<<4;
     DatH = (Offset<<4)|(Coder>>4); //CGRAM中的地址是0xF8oo ~ 0xffff;
     DatL = Coder<<3;
     WriteCmd3(DatL,DatH, 0x24);   //设置地址指针
     for( i="0"; i<32; i++ )      //往CGRAM中写入字模。自动获取内码80h,81h,82h,83h
     {
          charc = *(str+i);
          WriteData( *(str+i) );
          DatL++;
          WriteCmd3(DatL,DatH, 0x24);

     }
}

我的显示这个汉字的函数是:

//显示西文字符
void ShowText(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lin, unsigned char hzcode )
{
     unsigned int StartAddr;
     StartAddr = lin*LineChar + column;  // LineChar = 32;
     WriteCmd3( (unsigned char)(StartAddr&0xff),(unsigned char)(StartAddr>>8),0x24);
     WriteCmd2( hzcode,DataWAddrNV ); //写入代码为hzcode的字符,地址指针不变
}

//我的取字模的顺序是abcd

// column:列, lin:行,hzcode:汉字不是拆成了四块么,hzcode是其代码,譬如0x80

void ShowHZ(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lin, unsigned char hzcode )
{
     // lin=lin*8;
     ShowText(column,lin,hzcode);
     ShowText(column+1,lin,hzcode+1);
     ShowText(column,lin+1,hzcode+2);
     ShowText(column+1,lin,hzcode+3);
}

但是我显示的字符是乱码,而且不论我把汉字的字模改成什么字,显示的乱码都是一样的。郁闷,难道是当初自造的字模压根儿就没有存进去么?

谢谢大家指点。

补充说明一下:我那个lin=lin*8;被注释掉的话,连位置显示都不对。加上lin=lin*8才能正确的定位在显示屏上的位置。

但是: 在文本模式下, 显示位置 (col ,lin)和显存的位置关系不是 “显存单元地址= lin*32+col”么?

还有,在图形模式下,  显示位置(col ,lin) 和显存的位置关系也是 “显存单元地址= lin*32+col”是吧?

其中,在文本模式下,(col ,lin) 是以字符位8x8为单位,在图形模式下,(col ,lin) 是以8x1为单位。我的理解对么?

网友:
首先试试一个任意的点是否能够正常显示,再在这个基础上弄其他程序

网友:
RE:  sherlock_lai
我的显示西文字符的函数是正确的,那么,我的函数ShowHZ应该也是正确的。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Write2CG这个函数上了。但是问题处在哪儿呢?设置好CGRAM的起始地址,然后把字模依次写入不就行了么?

网友:
Re:sherlock_lai
先谢谢你提供思路。我调用了一下ShowHZ(20,4,0x11);//0x11是CGROM中“1”的代码,发现ShowHZ显示的“1 4”,
还有一个数字2显示成了乱码。可见这个函数和我的预期也是有差距的。但是还不至于全是乱码。
这是不是说明Write2CG函数也有问题?

网友:
我把ShowHZ改成了如下:

void ShowHZ(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lin, unsigned char hzcode )
{
     ShowText(column,lin,hzcode);
     ShowText(column,lin+1,hzcode+1);
     ShowText(column+1,lin,hzcode+2);
     ShowText(column+1,lin+1,hzcode+3);
}

把函数中的ShowText调换了一下调用顺序。现在我调用了一下ShowHZ(20,4,0x11);//0x11是CGROM中“1”的代码,发现ShowHZ显示的“1 3”,
                 2 4,
了。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的顺序显示呢?

网友:
不知你后来成功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考虑一下写入时候的时序还有是否写入的时候需要个延时函数?我只弄过1602液晶,发现在写入的时候延时函数的位置不对时出来的就是乱码,怎么弄都是乱码,后来把延时函数的位置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for( i="0"; i<32; i++ )      //往CGRAM中写入字模。自动获取内码80h,81h,82h,83h

你干吗要(i="0")?????????????????
"0"是字符串"0"的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