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HID设备之间相互干扰的问题

楼主:
一个HID的无线鼠标和一个我做的一个HID设备,
当无线鼠标和电脑连接的时候,再插上我的设备是不好用的,但是设备管理器里能够看见我的设备,
当先插我的设备,是好用的,然后再插无线鼠标也是好用的,
通过在我的程序里加弹出框发现查无线鼠标是会读到它的V_ID和P_ID,而读不到我的的V_ID和P_ID,
这是通过USBVIEW读到的信息:
我的设备: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101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08 (8)
idVendor:          0x52FF
idProduct:          0x5217
bcdDevice:          0x0200
iManufacturer:        0x01
iProduct:            0x02
iSerialNumber:        0x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1
Device Bus Speed:      Low
Device Address:      0x02
Open Pipes:              1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0x0008 (8)
bInterval:            0xFF

无线鼠标的信息: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101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08 (8)
idVendor:          0x52FF
idProduct:          0x5217
bcdDevice:          0x0200
iManufacturer:        0x01
iProduct:            0x02
iSerialNumber:        0x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1
Device Bus Speed:      Low
Device Address:      0x02
Open Pipes:              1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0x0008 (8)
bInterval:            0xFF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那里,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VID/PID都相同,在用SymbolicLink名称为参数打开设备会有冲突。

网友:
两个设备的VID/PID是不相同的阿,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info, NULL, &HidGuid, instance, &ifdata)
我用这个函数枚举设备,只能得到无线鼠标的VID/PID,得不到我的设备的VID/PID,后插我的设备时得到的也是无线鼠标的VID/PID,而得不到我设备的VID/PID,单独插我的设备时是可以得到我的VID/P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