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下的驱动程序编写

楼主(2008-06-14):
spi下的驱动程序编写
大家好,小弟是一个新手,最近准备在Linux环境下根据spi协议为一款单片机写一个光学传感器的驱动程序,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觉得无从下手,所以希望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们帮忙指点一下,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具体应该分成哪些步骤,需要做哪些准备,最好有哪位好心人能给出一个示例(最好是C语言写的)或者给出相关方面的网址也行,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程序编写
好心人
C语言

网友A:
SPI了解吗?Linux的驱动了解吗?
1. 了解什么是SPI,尤其是SPI的具体协议格式。这是基本,必须掌握的。
2. 详细看单片机的SPI控制器的各个寄存器配置说明
3. 详细看传感器的SPI控制器的各个寄存器配置说明
4. 用简单的伪代码能清晰的描述出SPI的配置及流程。
5. 开始了解linux下的驱动设计流程
6. 开始写一个简单的linux驱动,越简单越好,别想开始就写SPI。比如控制一个IO口的状态。
7. 可以尝试写SPI的驱动了,这时肯定会碰到很多问题,别急,慢慢来,先确保设备能注册上,然后才是具体的控制。

网友B:
也可以用PIO来模拟的!

网友C:
操作系统下,IO模拟非常浪费系统资源,因为CLK的每个上升下降沿,数据位的每个置位清零都需要CPU参与。
一般ARM9以上的CPU,不会没有SPI的,直接用其内置的SPI控制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