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PDA可以成简易开发板么?

楼主:
俺对硬件是完全0基础, 手头有一过时的PDA (sony clie peg-sj30/u) 闲着也是闲着
dragonball VZ 33mHZ cpu ; ram/rom 为16m 之类的配置. 现有os为palm os4.1

请问我可以将其拆吧拆吧做成一个类似于开发板这类的东西么?   简单来说就是将它的os换成linux的.

我就想从0开始自己捣鼓捣鼓嵌入式linux的开发,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外行, 内行的请别笑我.

多给我些指点吧, 万分谢谢!

俺是纯软件的,对硬件一点也不了解.

网友:
引用楼主 fancyivan 的帖子:
俺对硬件是完全0基础, 手头有一过时的PDA (sony clie peg-sj30/u) 闲着也是闲着
dragonball VZ 33mHZ cpu ; ram/rom 为16m 之类的配置. 现有os为palm os4.1

请问我可以将其拆吧拆吧做成一个类似于开发板这类的东西么?  简单来说就是将它的os换成linux的.

我就想从0开始自己捣鼓捣鼓嵌入式linux的开发,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外行, 内行的请别笑我.

多给我些指点吧, 万分谢谢!

俺是纯软件的,对硬件一点也不了解…

你的PDA太老了,主频这么低,唉,不行的,你的CPU有MMU吗?如果没有,弄wince和linux基本没有戏。

即使你的CPU行,但是做这种事情的人也要骨灰级人物才行——软硬皆牛。
首先是找出你的PDA电路图,故你你找不到,找不到就找个CPU数据手册,根据手册推算CPU和内存/flash的接口
然后找出CPU的JTAG接口,引线出来,弄个JTAG,看看能不能读出nand flash ID(注意这个东西呢还需要个上位机软件,不知道是否支持你那种)

以上问题解决以后就要修改你所谓的操作系统的bootloader了(主要是内存和flash驱动),成功之后呢,就试着下载内核了--------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平台不行了。----------楼主,有兴趣找个新的试试。

网友A:
非常感谢, 生命在于折腾嘛. 老归老,先练手~ 等入门了再正式整个高的和大家一起折腾~
虽然查出cpu是dragonball VZ 33mHZ,但却没有更详细参数的资料了. 不过我觉得mmu应该是有的. 33m跑个uclinux应该不成问题吧?

至于jtag的问题, 网上我找到过有人将它自己的pda的jtag引出来的介绍,我也想试试.  不成功就当拆录音机了,直接扔了....

俺先试试!

网友:
龙珠系统的,是太老了!

在网上找找,看看有没有做过,自己从头做不现实。特别对LZ对硬件是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生命在于折腾嘛. 老归老,先练手~ 等入门了再正式整个高的和大家一起折腾~
虽然查出cpu是dragonball VZ 33mHZ,但却没有更详细参数的资料了. 不过我觉得mmu应该是有的. 33m跑个uclinux应该不成问题吧?

至于jtag的问题, 网上我找到过有人将它自己的pda的jtag引出来的介绍,我也想试试.  不成功就当拆录音机了,直接扔了....

俺先试试!

估计你的就这样报废

网友:
买个流行的开发板玩一玩不行?现在的开发板很便宜的,2440也就千元之类,好工具事半功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