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中自定义函数的调用

楼主:
各位老兄,

我想在驱动程序中添加自己定义的函数,然后在应用程序中调用该函数,不借用DeviceIoControl、ReadFile、WriteFile和该函数通信。

请问,这样能实现吗?若能实现,怎么做?

网友:
你只要把你自定义的函数暴露出来,在应用程序中直接调用你函数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借用DeviceIoControl、ReadFile、WriteFile?
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可以用CreateFile、DeleteFile、MoveFile、FindFirstFile……
注册进程/线程通知可以用CreateThread、LoadLibrary……
设置注册表回调可以用RegCreateKeyEx、RegOpenKeyEx……
Hook SSDT只要能到内核就可以。

网友:
gs1234537,
我如何才能把我得自定义函数暴露出来啊?

网友:
cnzdgs,
我觉得调用DeviceIoControl等函数,不够自由,有的时候用不着带太多的参数,这些都是会影响通信速度的!

网友:
1楼的意思是让你直接Call函数的地址。

DeviceIoControl是最快的了,也是最方便的,不用经过其它驱动程序,只要input、output都给0就不用来回复制参数。另外,应用层直接调NTDLL.dll中的ZwXXX函数可以免于在中间过程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