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Grid添加CheckBox 100分

楼主:
Windows form程序中 在DataGrid的第一列添加CheckBox  怎么加啊? 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lz!!!
请你说详细一点啊

网友:
是的,Vs2005, C#, DevieApplication程序,运行在PDA上的,
在DataGrid中我一时加不上CheckBox,听说有个DataGridView控件,我在选项卡中引用了,但不显示在选项卡中,
不知道是不是用不了DataGridView控件,我是新手,望帮帮~~

DataGrid控件
好像没找到 dategridview  DataGridViewCheckBoxColumn

有DataGridTextBoxColumn DataGridTableStyle属性    怎么搞.

我是这么写的,可是没反映,

            DataView dv = sqldataconnect.GetData(sql);
            DataGridTableStyle ts1 = new DataGridTableStyle();
            ts1.MappingName = "PART_CATE_ID";
            DataGridTextBoxColumn TextCol = 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TextCol.MappingName = "PART_CATE_ID";  //PART_CATE_ID: 数据库中的一个字段名
            TextCol.HeaderText = "combobox操作";

            ts1.GridColumnStyles.Add(TextCol);

          //把ComboBox添加到DataGridTableStyle的第一列
            dataGrid2.DataSource = dv;
            dataGrid2.TableStyles.Add(t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