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装驱动

楼主:
请问怎么做 我刚开始关注wince。刚刚学会如何烧写定制wince。我在一块arm9 2410的板子上装上了wince。我有一个摄像头,usb的也有它的在wince下的驱动 说明是把2个文件copy到wince下的windows目录下 这样每次启动wince 插上摄像头的时候 系统会有个对话框要输入驱动名字 输进去就可以用了 但是每次重起wince都要重复这样的步骤
请问我怎么把驱动装在wince里边?用什么软件?

网友:
PB
把DLL文件放在工程中
修改注册表和BIB
编译

网友:
再问个初级问题,是新建一个工程么,还是在我前边做的定制的wince内核的那个工程里添加dll? 另外在wince的注册表里怎么修改 什么是bib.
抱歉这方面东西我知道的很少。

网友:
是按照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2760\Default\Default\ZC030X]
   "DLL"="ZC030X.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ZC030X]
   "Prefix"="CAM"
   "Dll"="ZC030X.DLL"
他增加这两项么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在原来的系统映像工程里 修改 project.bib 添加 zc030x.dll          $(_FLATRELEASEDIR)\zc030x.dll                 NK SH 这样一行
在project.reg中添加我上个回复里的那几行。
dll不知道怎么加进去
另外我编译了内核 重新烧写了一遍 不过设想头还是不能用 驱动没有装上去。
我哪点操作有误吧  麻烦大家详细的给我指点下。

网友:
海豚来了

网友:
引用楼主 itcoco 的帖子:
请问怎么做 我刚开始关注wince。刚刚学会如何烧写定制wince。我在一块arm9 2410的板子上装上了wince。我有一个摄像头,usb的也有它的在wince下的驱动 说明是把2个文件copy到wince下的windows目录下 这样每次启动wince 插上摄像头的时候 系统会有个对话框要输入驱动名字 输进去就可以用了 但是每次重起wince都要重复这样的步骤
请问我怎么把驱动装在wince里边?用什么软件?

楼主你的情况很特别哦,不知道你的摄像头是用什么来显示图像的?能说清楚点吗
前面一些人说摄像头都只是说驱动而已。

网友:
你的USB驱动添加了吗
我记得我以前的USB设备在USB驱动没添加上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谢谢 wangxin_801115  gooogleman
原因找到了,首先 zc030x.dll          $(_FLATRELEASEDIR)\zc030x.dll                NK SH  这样的语句是不是必须写到FILES之前才可以?我一开始写到文件的最后了,其次是要把dll手动放在RelDir\SAMSUNG_SMDK2410_ARMV4Release目录下,我原先一直以为在pb中操作,另外就是我看 周立功的书上讲用platform builder5.0编译的时候不选择 clean before building,我用pb4.0 当时没找到这个项,后来经googleman说用make images. 呵呵现在就可以了.

也谢谢楼上所有帮我顶帖子的朋友.下边开始学如何更改wince启动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