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不能接收数据

楼主:
使用的是fs-pxa255的板子,wince4.2系统。使用串口1(uart1)接收数据,串口已经打开,并已获得其句柄,但是不能接收到任何数据。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程序和板子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使用另外一个bin文件可以一切正常,肯定是做系统的时候BSP有一些地方应该修改。可惜的是那一个bin文件工程已经删掉,也忘记怎么做的了。

请教一下,应该如何修改BSP,才能是串口能够正常接收?

网友:
串口1好像是bsp默认用来输出调试信息的,如果你还是用串口1的话应该修改bsp没有错,不过俺忘记修改哪里了,ls可以再搜一下,有类似的帖子。

网友:
还在255下玩啊?09年就停产了的。

一般XScale平台的串口1对应FFUART。
你希望在应用程序里用串口1,那么就得停止串口1的调试信息输出功能。用串口工具看看是不是OS加载时仍然有调试信息输出。

一般是PB BSP的Serial Function组件下有个FFUART,一旦选中,提供的环境变量就会禁止OS下该串口的调试信息。不过这个功能不是所有BSP都肯定有的,你得自己判断一下。如果没有就得自己加了。

网友:
目前使用的是优龙公司提供的BSP,在这里面串口2才是调试串口,而串口1貌似就是设计为应用程序使用的,但是竟然接收不到数据,郁闷……
不过现在应用程序需要用到两个串口,原来用作调试的串口2已经改过来了,可以用了。但是串口1却不能用。
而shuiyan 兄所讲的Serial Function貌似没有这个组件。若要自己添加,应该如何添加呢?

另,不是我想用255啊,没有办法,老板的要求,不用不行。

网友:
原来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出问题的是因为北京BC销售处不怀好意的把UART1屏蔽了,全部是;;;;,找了半天原来打开即可,不知是否在你这有效,用PB打开platform.reg 检查一下注册表,里面对串口部分是如何定义的,这是我的板子的platform.reg:

;=============== UART0 (physical COM1 connector P1) (Serial) ===============
IF BSP_NOSERIAL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ART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03
   "IoBase"=dword:50000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
   "Dll"="SER2410.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1
   "Priority"=dword:0
   "Port"="COM1:"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1:"
   "Tsp"="Unimodem.dll"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ART1]
   "DeviceArrayIndex"=dword:1
   "Irq"=dword:13
   "IoBase"=dword:50004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
   "Dll"="SER2410.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2
   "Priority"=dword:0
   "Port"="COM2:"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2:"
   "Tsp"="Unimodem.dll"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