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编译问题(不能打开lib文件)。

楼主(2008-04-10):
evc4.0编译问题(不能打开lib文件)。
我的开发环境是evc4.0+sp4+sdk,但是我编译一个已有工程时,总是报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libeay32.lib'的
错,可是这个工程在我们其他同事的机器上是可以编译通过的。这是怎么回事?
工程
问题
cannot
error
file

网友A:
路径对吗

网友B:
将'libeay32.lib'放到你工程所在的目录下试试。

网友C:
project->setting->link
category选择input,检查你的library modules和 Additional library path项

网友D:
是否该过EVC的默认安装路径?如果不默认安装,有时会提示找不到系统文件

网友E:
对比一下工程的所有设置项。。。

网友F:
应该设置引用路径,把这个dll设置进去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