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管理和我的电脑中盘符显示不同,奇怪!

楼主(2008-04-09):
磁盘管理和我的电脑中盘符显示不同,奇怪!
我写了个程序读写一个磁盘分区的扇区。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磁盘管理和我的电脑中盘符显示不同。有两种情况。情况一:我的电脑中显示盘符,磁盘管理中不显示。情况二:我的电脑中显示盘符F:\,磁盘管理中却显示New Volume, 而且右击鼠标“打开”项是灰掉的。
请高手指点迷津!
电脑
管理
程序

网友A:
你把磁盘给改乱了吧?磁盘管理器本身做的就很差,你稍稍搞一搞它就出问题了。

网友B:
磁盘管理器本身做的不差,而是你在操作的时候没有充分和 MountPointManager 沟通

网友C: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