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33的开发流程

楼主(2008-05-26):
6833的开发流程
请教各位大侠:
我近期在使用MT68332的单片机。请教一下开发流程。我使用的工具sds。我的笔记本没有并口。请教如何使用串口开发
笔记本
开发
如何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不过单片机的开发都差不多。
如果MT68332内部没有包含ISP(IAP)的程序,那么你必须用一些下载工具将程序下载进去,比如并口下载线,或者USB接口的仿真下载器。
如果MT68332内部包含了IAP程序,那么一般就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了。
看datasheet吧,肯定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