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sim300切换到数据模式,为什么不能收发数据
wuyanghua
wuyanghua

网友A(2008-12-17):
sim300切换到数据模式,为什么不能收发数据
at+cipmode=0
AT+CIPSTART="TCP","114.181.6.18","80"
模块可以接受到服务器发送的数据,
再输入 ato 后
服务器发送的数据模块接受不到,向模块输入数据,服务器也没显示
输入 +++ 之后
刚才服务器发送过来的数据,在终端显示了,
sim300 以命令模式 建立tcpip链接,切换到数据模式,为什么不能收发数据
数据
服务器

网友B:
学习一下,我们也有个SIM300C的模块,还没整通呢!

网友C:
没用过SIM300,手头只有MC55,GPRS模式下,终端发送和接收数据只需要用AT命令就行,至于楼主说的“+++和ATO”,目前正在研究,在论坛上看的好像是GPRS状态和AT命令状态切换用的,但是楼主建立了TCP/IP连接后,服务器和终端应该都能收发数据才对啊

网友D:
+++和ATO 透明数据模式和at命令模式切换的,sim300 透传模式收发数据是不需要 at命令的

网友E:
用AT指令上GPRS是不用+++和ATO切换的。

网友(2009-04-18):
数据模式要设置at+cipmode=1

网友F:
建立TCP连接后,直接通过指令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即可。不需要ATO切换。

网友G:
使用AT命令建立TCP连接是不需要使用ATO和+++来进行模式切换的;
当使用ATD拨号上网时,ATO和+++才起作用。

网友H(2009-06-24):
我也正在用SIM300,在AT下操作GPRS很不错